[工仪] 增强烙铁必看

楼主(2019-05-27):
同志们很多936烙铁头感觉不好用,没有日本进口的导热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烙铁的发热芯和烙铁头内壁接触不紧密。很多936发热芯是3.8mm.而烙铁头内径却是4.2mm.所以存在很大的气隙。气体导热差,所以烙铁头温度上升慢,回温性能差。
     如果发热芯和烙铁头接触紧密,那么导热性能就好,回温就快。因此我剪一小节饮料罐的铝箔,把外面的漆用砂纸打磨掉插入发热芯和烙铁头之间,这样烙铁头和发热芯就接触的非常紧密了,金属导热性能强,现在用起来感觉良好。
  注意不能用铜和铁质的薄片,容易氧化,性能变差。有人用烧烤用的锡纸,效果也没有这种好。
   独家秘诀哟,欢迎点赞

网友:
错别字更正下不

网友A:
这个方法你没考虑发热芯热胀冷缩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奶粉罐封口的铝片

网友B:
我觉得烙铁芯把热量传递到烙铁头上面主要靠的是辐射,加这层铁片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你没考虑发热芯热胀冷缩问题。

我用了很长时间,一直都非常紧,实践是真理

网友:
原装白光头里就附有一个薄铜箔呀。。。。

网友:
没玩过936。不知道这样硬挤,发热芯能受得了吗?

网友:
936坏了以后,组了两套T12,很好用

网友:
以前用内热式烙铁的时候就这样搞了,确实有点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很长时间,一直都非常紧,实践是真理

不是,热胀冷缩会导致刚刚开机的时候发热芯膨胀的大小比头大,可能会撑裂发热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烙铁芯把热量传递到烙铁头上面主要靠的是辐射,加这层铁片意义不大。 ...

你焊接时,也可以用辐射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焊接时,也可以用辐射的方法。

这句话很有说服力

网友:
内热烙铁用食品铝箔包过 热效率高不少

网友:
感觉还是裹锡箔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焊接时,也可以用辐射的方法。

这样说话有什么意义呢?
热传递的方式无非就是传导、辐射、对流,既然有空隙而且填补空袭的是热的不良导体空气,那么辐射肯定是主要的热传递途径。

网友:
真的有用吗?

网友:
其实糕点加工用的那种加厚的铝箔纸效果还更好一些,因为那个更薄,所以可以卷多层,可以保证整个烙铁头跟发热芯一周都能贴合,而且贴合的更加紧密。我旧的内热式烙铁就是用的那个。因为以前旧烙铁发热芯直径不一样,所以买的新洛铁头没法用,我直接将里面的镀层打磨掉,然后就用铝箔卷几层,再安装洛铁头,效果非常好。

网友D:
有用,你用食品铝箔在内芯上多卷几层,可以保证一周都能紧密贴合,效果更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用,你用食品铝箔在内芯上多卷几层,可以保证一周都能紧密贴合,效果更加好。 ...

食品铝箔我用过,没有这种效果好,你试过就知道了1.多卷几层会导致传热效率下降,这个导热非常好。2.食品铝箔在换烙铁头的时候铝箔会破裂,不能自由换头,换头就要重新卷,麻烦。这个换头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