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半波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2019-05-27):
电路图就不上了,大家自己网上看

这个可能是358为运放的

输入1v,1khz正弦波

输出波形,我不会算有效值,只能看看幅度了

10kz输出

50khz

再看看小电压,50mv,2khz

干扰太严重,只能看个大概

换成100mv,2khz,加滤波,还是不理想

10khz 1v

100khz 1v
此处应该有提问,哈哈

简单试验一下,以后再研究吧

网友:
夹子有点多啊

楼主:
哈哈,输出,输入,还有三个供电的

网友:
不懂路过,一脸懵的路过

网友A:
朋友的测试示波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的测试示波器不错!

哈哈,也是最低端的啊

网友:
来来来,自问自答

网友B:
这个波形颠'覆了我对半波的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颠'覆了我对半波的认识~

哈哈,有话好好说,专家就喜欢端着

网友:
感觉楼主是来晒示波器的,250M双通道1G采样率,还是中文显示的

网友:
又出来玩波了,电路图要有一个更好

网友C(2020-04-14):
大神你好! 感谢你分享了精密半波整流的电路,我想重复你的实验但是没能成功,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借鉴一下你的电路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好! 感谢你分享了精密半波整流的电路,我想重复你的实验但是没能成功,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借鉴一下你 ...

网上搜精密半波整流电路,最简单的就行,就是普通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搜精密半波整流电路,最简单的就行,就是普通电路

谢谢大神回复。是这样,我从网上找到了一些电路并且测试了,但是结果惨不忍睹。好像没法传图,我找的其中一个电路就是运放的负反馈上有两个二极管的,我的信号输入是峰峰值600mV的正弦波,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300mV和-300mV。 不知道是不是358的精密半波整流还不可以整流这么小的信号,输出出来的是很奇怪的东西。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搜精密半波整流电路,最简单的就行,就是普通电路

另外还想问一下大神的运放是正负电源供电的还是单电源供电的呢! 半波整流电路里除了运放的供电应该没有其他需要供电的了把?因为看到你上楼的回复说有三个供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还想问一下大神的运放是正负电源供电的还是单电源供电的呢! 半波整流电路里除了运放的供电应该没有 ...

很久不玩这个都忘了,哈哈,应该正负供电加地,不就3个电源输入端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不玩这个都忘了,哈哈,应该正负供电加地,不就3个电源输入端嘛 ...

哈哈好的!多谢大神 请让我重蹈你的覆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