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宇内众望ZX7-250逆变焊机

楼主(2019-05-27):
焊机不错3.2的焊条不发热型号是ZX7-250电源线还是很粗的体积还是很小巧的三层板漆包线没有拆开鉴别,不知道是不是铜包铝个头还是挺大的。四个450V470UF电容3.2焊条轻松起弧.

楼主:
整流管6个

楼主:
40n60四个

楼主:
再来几张各个角度的图片,方便大家剪接

楼主:
17年买的。这个焊机质量不错,3.2的焊条一直焊,机器不热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A:
暂载率135A--100%   也就是这个机器的持续输出电流是135A  再大长时间就冒烟了,不能通过机器热不热去判断  有很多是闷烧的  不表现出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炸管!3.2的焊条135A足够了,但是前提是酸性焊条,如果是碱性焊条,可能会有点吃劲!家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载率135A--100%   也就是这个机器的持续输出电流是135A  再大长时间就冒烟了,不能通过机器热不热去判断  ...

正解

楼主:
368元.紫薯补丁

网友B:
有原理图吗?把原理图测绘出来,以后遇见问题自己就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原理图吗?把原理图测绘出来,以后遇见问题自己就能搞定了

主意不错,也想绘。这是项大工程啊,关键是没有时间啊

网友:
我有一个早期锐菱mos管的,都是12个mos12个后极整流管,十多年了,只炸过前级滤波电容,换过电容就好了,现在仍在服役中

网友:
做工不错,还是日化滤波电容,那个变压器肯定是铜的,用铝的话一焊接就给烧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几张各个角度的图片,方便大家剪接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2020-01-01):
我正考虑入手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