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怕雨天的摩托

楼主(2019-05-27):
我的车已经有些年头,18年前用11000人民币换来的。
这些时候碰到雨天,特别是雨后,启动一定困难,根本不能点火成功。故障是渐进性的,越来越严重,后来下大雨,雨中也会熄火。
搞得我不得不开上四轮日产堵在大街上,因为是数码之家是的,不想麻烦机车维修师傅。
开启自动修复模式,用喷淋系统逐区域测试,缩小疑似产生故障的点。
最后判定是高压包,一般人就去更换新的了,反正也不值几个人民币。但是这非我数码之家之精神所在,我开始怀疑是高压帽与火花塞之间密封故障,拆之,未见裂纹破损。密封胶发动机黑胶伺候,故障依旧出现。拆高压包需要拆边装饰盖,拆下目测,上万用表,未见异常,随密封高压包与主线缆的所有接插件,复原。心中以为自己已经解决问题。
怎奈雨天到来,故障重新,后悔当初为何不修后喷淋测试一下,哎哎哎。
今天周末,闲来无事,再拆之。如图,在高压包到高压帽之间发现裂纹和长期相邻磨损,原来如此,这次换704胶,该上胶的地方重新去除旧有残胶,704封之,防水胶带密之。中间704固化用了3个小时。喷淋盲测,故障消失。

感谢观看,维修思路明确,胆大心细,是我之家的必备精神。希望你们不怕麻烦,自己动手,其乐无穷。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你的精神点赞

网友A:
18年前的1w1,得值现在20w了吧

网友:
自己修好比换新的耐用,现在的配件质量很差。

网友B:
18年前11000可以买房交首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年前11000可以买房交首付了

除了房子,其他的东西包括钱本身,都是贬值的

网友:
老丈人的车子也是你这个故障,我什么时候也拆开帮他弄弄。

网友D:
楼主能说得清楚些吗?我的豪爵好像下雨天,回南天,也是不好打火,只有哒哒声。火花塞处也不是很牢固。会是和你同样的问题。有时在路上熄火了。半天打不着。而且没有脚打。电池是新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年前的1w1,得值现在20w了吧

我测算的结果是相当于10w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说得清楚些吗?我的豪爵好像下雨天,回南天,也是不好打火,只有哒哒声。火花塞处也不是很牢固。会是 ...

看看是不是车头,车头里面主要是整流器和点火器,在车头喷水喷到熄火,就更换封闭它们,做好防水。
如果不是车头,就是高压包高压帽的比重较大,火花塞也有可能,如果这些都检查无问题,就查一下线路,一般线缆接插件出问题的不在少数,注意密封更换,接插件的氧化点电阻很大,要小心处理,加上专用的隔离水气的密封剂是导电的胶状物。如果还没查到故障点,就要查破损的灯具,防盗器,加装其它的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房子,其他的东西包括钱本身,都是贬值的

喷淋?我以为啥先进系统呢。。。。。
楼主也增值不少了吧

网友:
这车车已经报废了。我的07年买的,明年就报废了,洗完还像新的一样

也有过这种情况,后来清洗点火开关后就好 了

网友:
感觉排气管可以出出锈

网友:
这个还是尽可能不要糊弄~

网友:
18年前的1万1~~~相当值钱呀

网友:
我还没上学时候 我爸也买了个摩托 春兰的 也是一万多块 没骑几千公里 前几年8000卖了 我现在25

网友E:
楼主这车还没报废吗?我记着摩托车的报废年限没18年那么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车还没报废吗?我记着摩托车的报废年限没18年那么长吧

俺是山里人,不像你们城里面规范的很。这俩车除了交税上牌照,目前没有参加过年检,你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是山里人,不像你们城里面规范的很。这俩车除了交税上牌照,目前没有参加过年检,你信吗 ...

我信。不去城里屁事都没有,连保险都可以不上,别出事故就行。

网友:
男装的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