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4056做平衡充,秀一下

楼主(2019-05-27):
简陋了点,不过还挺好用。
主要是做个经验反馈,充电的时候一定要先给充电器供电,我第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电路保护功能没生效好像,中间那块电池电压都到4.27了充电电流还有800毫安左右,没一点停的意思。赶紧拔了再充就全变蓝灯了。

楼主:
充电器接口直接用的排针~主要是卖家给我寄的全是母头,不能搞基……
不过用排针倒是3S,2S,1S都可以直接插,简单粗暴,哈哈

网友A:
用三块4056串联起来给3块锂电池串联充电?

网友B:
4056必须独立供电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必须独立供电比较麻烦

手头有多余的充电头,倒也还好
也可以买现成的220转5V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块4056串联起来给3块锂电池串联充电?

不是串联,是单独给3S锂电中的每一块充电

网友C:
这个能二个板并一起加大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二个板并一起加大电流吗?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2019-06-30):
散热是咋加的请教?

网友D(2020-08-13):
只要独立供电第一块的负就可以和第二块的起接一起了吗?我上次没用独立供电。一个5v供电给三块板充3s放烟花了

网友(2020-09-15):
引用 网友D:
只要独立供电第一块的负就可以和第二块的起接一起了吗?我上次没用独立供电。一个5v供电给三块板充3s放烟花 ...

必须每个充电板独立供电的

网友(2020-11-01):
这4056也算抗造的 上次我也一样做了平衡充 用了同一个充电器 然后线烧断 芯片烫手 我接上线在独立充电后既然没坏

网友E:
也买过几个4506,嫌弃充电电流太小,后来买了个450B,1S 2S 3S 4S  三元、铁锂电池都可以冲 最大电流4A,方便实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也买过几个4506,嫌弃充电电流太小,后来买了个450B,1S 2S 3S 4S  三元、铁锂电池都可以冲 最大电流4A,方 ...

450B的芯片的介绍有没有?好像搜索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F:
450B的芯片的介绍有没有?好像搜索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

这个不是芯片,是个平衡充,60多块钱,还要配个60W以上的电源,最大充4S的电池,直接用平衡头充电,不象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