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转换插头

楼主(2019-05-27):
这个插头是用于两插转三插以及欧标产品,圆柱扎头或者方插头,插拔时候非常紧,拆开看看什么鬼。

做工很一般,找个磁铁吸一吸,隔着不到两米远,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咔嚓一下牢牢吸住了,可见厂家用的是高纯度白铁皮制作,纯度太高以至于拿下来都困难。
插拔困难的原因找到了,铁皮很硬又没有什么弹性,果断丢掉。再次佩服国人开发精神!
建议朋友们以后买插座随身带着小磁铁。

网友:
多用插座本来就是权宜之计,就不要太将就拔插顺畅了,插头形状各异,很难完美兼容。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成本摆在那。这转换插座一般小功率电器家用还可以。

网友:
转接港行的电源用没事,不适合电热器等超过100W。

网友:
没啥鬼 就是铁皮而已 简单用用也可以的

楼主:
是的,偶尔用一次,也就是剃须刀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