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根ledT8灯管,单端供电与双端供电混存存在安全风险?

楼主(2019-05-27):
目前常见的ledt8灯管都是双端供电的,有少数单端供电的t8灯管商家宣传优点之一是安全性。
但是我觉得在一般使用双端供电灯管的场合同时使用单端供电灯管的话,存在安全隐患?
单端供电led灯管需要对支架做改造,如果改造后的支架被误接入双端供电灯管,双端供电灯管单端两针是短接在一起的,可能造成短路?

估计是考虑到替换荧光t8灯管的便利,一般ledt8灯管都做成双端供电。有不少电工为省事直接用ledt8灯管替代荧光管,不对支架做改造,仅将启辉器扭松或者拿掉。

网友A:
所以说,做东西要有国标,不然会出事的

网友B:
单端灯管本来就比双端的安全,至于改造误接,是个人的失误。不能说灯管问题。

网友C:
成品灯管都有生产规范标准,不合格的估计想销售会有问题。

网友D:
不对支架做改造,仅将启辉器扭松或者拿掉。这仅仅是适合电感镇流器的改造方法,电子镇流器的必须断开镇流器才行。拧掉启辉器的做法也能用,就是镇流器可能会耗费一点电,还是短接镇流器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灯管本来就比双端的安全,至于改造误接,是个人的失误。不能说灯管问题。 ...

实际中存在大量的双端供电灯管,有单端供电支架被误装双端供电灯管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支架做改造,仅将启辉器扭松或者拿掉。这仅仅是适合电感镇流器的改造方法,电子镇流器的必须断开镇流器 ...

我所见过的支架,除非镇流器断路了,否则电工是不会对支架做改造的,虽然这可能不规范,但是省事.
在短路镇流器的支架上误装荧光灯管的情况我也见到过,通电的瞬间爆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灯管都有生产规范标准,不合格的估计想销售会有问题。

单双端供电两种led灯管有被误混用的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所见过的支架,除非镇流器断路了,否则电工是不会对支架做改造的,虽然这可能不规范,但是省事.
在短路 ...

改了LED还改回荧光灯管那才傻了,直接把启辉器座的线剪了就没事了,没有启辉器,荧光灯管点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了LED还改回荧光灯管那才傻了,直接把启辉器座的线剪了就没事了,没有启辉器,荧光灯管点不亮的 ...

荧光管、LED管同时存在,灯不亮了往往是自己拿跟灯管换而不是一定得等电工来换,由于不专业存在误用的情况。电工连镇流器都不短接(除非镇流器断路了),更不会去把启辉器的线剪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做东西要有国标,不然会出事的

电动车是个例外,新国标的脚蹬子防拆,会碰到其他车子,所以得让定政策别碰汽车,一定要体验下新国标电动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荧光管、LED管同时存在,灯不亮了往往是自己拿跟灯管换而不是一定得等电工来换,由于不专业存在误用的情况 ...

其实这个灯管,,,LED灯管跟萤光管很不同,灯管标识也很明白,再说已拆了启辉器都很明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个灯管,,,LED灯管跟萤光管很不同,灯管标识也很明白,再说已拆了启辉器都很明白的了 ...

其实很多人分不清荧光管和LED管的,更不会知道支架是装荧光管还是改造成led的了,灯不亮了拿跟长度对应的灯管就往上装,看见没有启辉器就装一个,或者有也换一个,毕竟启辉器也是易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