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疑是LED摄像灯的白光LED阵列灯板,顺便画了电路

楼主(2019-05-27):
一块钱一个撸的,就是看中这么多的灯珠
撸前以为是红外灯板,到手用万用表测试,确认都是白光的灯珠
后来无意发现这灯板貌似LED摄像灯用的,上次拆包帖有坛友也晒出图片
偶找到的图片全面一点

正面的灯珠数量一样
背面的按键位置也一样,功能其实也一样(见最后的电路图)

电源4AA

摄像灯的简介

再看板子,是不是觉得就是摄像灯了

另一块板子缺电感了

当初就当撸这些灯珠

有荧光粉,高亮白光LED了

板上的驱动IC,找不到资料
恒流控制用的

47uH的电感,体积不小,但绕线松散

续流的肖特基二极管

再看板子背面

俩小阻值电阻,看体积2W的吧
是电流采样电阻

电源开关,5.8mm的自锁按键,双刀双掷

专门的小板子,双刀并联

残缺的另一个按键
功能是切换灯组和改变电流采样电阻

和开关用的小板一样,但前后都划断了铜箔,好两刀分开用

直接测灯珠两端,中间36颗灯珠并联

外围28颗并联

感觉有修复的可能,把电路整理了一下
如下图(感谢坛友提醒,确认IC是QX9920、Q1是NMOS)

很简单的电路,恒流效果估计不太好

下一步准备修复,再测试一下,看能做个啥
另外这个板感觉像是打样的,但买卖家那里又特别多,就搞不懂了
不知道正式售卖品做工是不是也这样差!

网友A:
好详细的好资料,点个赞吧,

网友B:
应该是PWM恒流的

网友C:
不错 还有电路图,灯泡抠下来求赠送~

网友D:
估计修好了也是闲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详细的好资料,点个赞吧,

谢谢,测试等修好再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WM恒流的

应该是,估计恒流效果不好

网友E:
摄像灯不是线性恒流的效果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还有电路图,灯泡抠下来求赠送~

这电路简单,搞出来好修板子

网友F:
撸灯没撸风扇?

网友G:
看着像是零几年的手电筒,从3AAA的9头,到4AAA的36头,再到4AA的特粗款50多头。只不过形状方形,恒流电路应该可以用多路线性稳流芯片,独立控制一组并联灯珠。带开关电源恒流的确实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撸灯没撸风扇?

风扇?当时没见什么风扇呢

网友H:
谢谢分享,看来真是摄像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修好了也是闲置的。

当个补光灯怎么样?

网友:
这个好,想咔嚓一下就咔嚓,不像咔嚓就常亮当新闻灯用

网友:
弄个热靴接口插相机上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个补光灯怎么样?

当个补光灯用还可以,草帽头功率小,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像是零几年的手电筒,从3AAA的9头,到4AAA的36头,再到4AA的特粗款50多头。只不过形状方形,恒流电路应 ...

手电不用方形的吧,那俩开关位置也不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看来真是摄像灯了

看灯和开关位置应该是不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摄像灯不是线性恒流的效果不好吧

这个有续流,手机拍没条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