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暴晒后360J501C记录仪开机黑屏如何着手维修

楼主(2019-05-27):
暴晒后360J501C记录仪开机黑屏如何着手维修

楼主:
开机显示360记录仪后 然后 就黑屏了,拆开 拿掉电池后,还是这样!!

网友A:
这是中暑了,要不放冰箱里试试?开个玩笑啊,有没有reset捅一下

网友B:
把TF卡拿出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TF卡拿出来试试?

拿下TF卡 拆机后 拿下电池,都不不能开机, 之前提示Tf卡不行 停止录像,估计是360垃圾,不支持低速卡吧,应该是主控芯片挂了,或者ROM,挂了,拷贝升级文件到TF卡 然后开机还是一样不会提示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中暑了,要不放冰箱里试试?开个玩笑啊,有没有reset捅一下

设计的牛X,没有找到强制重启的 或者复位的按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的牛X,没有找到强制重启的 或者复位的按钮

谁是维修高手?还有救吗

网友C:
爆嗮不是损坏的借口,搁车里有几个不晒的,坏了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爆嗮不是损坏的借口,搁车里有几个不晒的,坏了就是质量问题

估计是设计问题  TF卡导致司机蓝屏  然后电池发烫  内置电池挂了!开不了机

楼主:
问题解决了。!!!无人分享

网友(2019-08-06):
我的同款是每次都要按一下,不然不开机

网友(2022-07-29):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无人分享

你好,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