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松下电子镇流器,用料扎实,红宝石+伊娜电容,1拖3、6、10

楼主(2019-05-27):
总共是三个,分别是1拖3、6、10三种,体积很大,铝散热很厚,据上家说是进口松下冷风柜的照明用的,闲鱼收来的,是改LED换下的,感觉换得好可惜,高压整流电容的红宝石的,低压滤波电容是伊娜ELNA的,场效应管1拖3的是12N50ES,1拖6和1拖10的是23N50ES,有松下限流电阻,要单独连接灯管的谐振电容,可惜被撬了几个先发1拖3的

楼主:
再来1拖6的

楼主:
最大的这个,是1拖10的

楼主:
三个的外观及尺寸,以及谐振电容,
附送几张大金空调的电容板,5个大尼吉康电容并联,并联有卸荷电阻

网友:
清楚的很啊。

楼主:
现在可以不用压缩图片,5M以下直接上传

网友A:
第一个的共模电感真漂亮

网友B:
能带动多少瓦的灯?做工漂亮

网友C:
带的这个手套是个什么鬼??

网友:
准备干啥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的共模电感真漂亮

是啊,是用铜片绕的,旁边的玻璃管内的电极不知做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带动多少瓦的灯?做工漂亮

32W、21W应该可以,我也没见过灯管是几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的这个手套是个什么鬼??

避免焊点刮伤,主要还是手汗大,摸过的地方会有指纹和汗液,时间长了会腐蚀并留下印子

楼主:
家里吸顶灯用或者现在还没想好,先收来放着,20块钱一个,总的75包邮

网友D:
扁铜带是真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吸顶灯用或者现在还没想好,先收来放着,20块钱一个,总的75包邮

我也这毛病 看到好东西有用没用的 觉得不贵就买下来屯着

网友:
做工很好,竟然还能调光?6和10的电路板貌似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扁铜带是真漂亮!

是的,我也是感觉很漂亮,能看出旁边的玻璃管是何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的外观及尺寸,以及谐振电容,
附送几张大金空调的电容板,5个大尼吉康电容并联,并联有卸荷电阻

这做工,一般是灯管先坏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吸顶灯用或者现在还没想好,先收来放着,20块钱一个,总的75包邮

大厅的大、四四方方的吸顶灯,一般是两长两短,我是换了两个一拖二,各自拖一长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