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突然发现电脑多了这个软件

楼主(2019-05-27):
英文不懂,这是个什么软件?不知怎么安装的?

运行一下试试,似乎还没安装?第二个图的意思是不是安装?

这些标题不能复制,每个大字在搜索就很困难,想请知道的朋友们说一下

网友:
这好像是远程调试程序的配置程序

网友A:
VS2005是Visual Studio 2005 的简称,VS2005是微软新的IDE环境,用于.net相关的开发。
Remote Debugger
翻译:远程调试器
某个软件或者系统更新了.net环境自动安装的吧

网友:
编程软件!啥年代了都2190年了,你这电脑出土文物需上缴小心查你水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2005是Visual Studio 2005 的简称,VS2005是微软新的IDE环境,用于.net相关的开发。
Remote Debugger
翻 ...

从这个意思看,是不是别人可以远程调试?那样的话感觉最好不安装或者已经安装的话卸载了。我点了一下出现了第二幅图的意思,第二幅图是运行还是安装还是别的意思?能否给提点建议?谢谢。我就是当做普通电脑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这个意思看,是不是别人可以远程调试?那样的话感觉最好不安装或者已经安装的话卸载了。我点了一下出现 ...

第二图是配置向导

网友C:
安装Office2007配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Office2007配送的~

谢谢,我知道了,那样就说明没有任何用了。
以前安装office办公系统,我都是尽可能选择简化,可是每次打开一个文件,都要多次询问,那天跟孩子无意中说起来,他说他的习惯是安所有的软件都是尽可能安旗舰版,全部安装,我这个是确实控件,所以每个文件打开都弹出对话窗口说什么说什么没按。我想就凭这64G内存还会被打垮吗?干脆重新安装了OFFICE,就出了这个毛病,是不是直接卸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图是配置向导

看来不配置就好了,谢谢

网友D:
个人认为,全部安装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只能算是懒人的行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那样就说明没有任何用了。
以前安装office办公系统,我都是尽可能选择简化,可是每次打 ...

卸载以后Office2007有可能出问题,你不用管它就行,你的情况与这个没关系。

网友:
个人电脑用不到的东西 除非你的这台电脑需要做为对WEB服务器、AP服务器  等设备进行远程控制的工作
主要作用 用于在域外的个人计算机/个人工作站通过远程方式下对域内计算机/服务器进行 程序调试 、 故障修复 、 打印 、 文件管理、即时监控 、热备互投  等

是程序员 和运维人员的工具之一
此程序的使用方法https://wenku.baidu.com/view/93ee40cfda38376baf1fae97.html

链接没贴上 编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全部安装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只能算是懒人的行为

也不是懒,是不懂,每次只安装ppt、word、excel,并从后边安上公式编辑器。大概就是我用的这些了,结果每次打开电脑中的word文档,都需要多次确认(好像是控件缺乏),貌似ppt、excel没出现类似问题。这些东西不知道在哪儿,如果能在安word时把这些控件安上不用每次打开一个文档需要确认多次就好了。可惜不懂没法落实

网友:
微软的集成开发环境包,某些软件需要这个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