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炬力固件刷机求救

楼主(2019-05-27):
家里的蓝牙音箱坏了~电源一直亮着不能关机没反应,怀疑固件丢失,拆开看使用的是炬力ATS2825方案,直接接USB无任何识别刷机工具不能用,芯片旁边有数据接口不知如何接上使电脑能识别刷新固件,求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
照片很清晰,水印很正

网友:
这个关注点很不错!@

网友A:
下面那四个空位应该就是 TTL 接口,接上 TTL 上电脑看有没有输出就知道系统有没有启动或者启动过程中的问题。带粉红色点的是 Flash 芯片,手上也有一款蓝牙音箱上电后不启动,尝试过读出 Flash 上的内容,但数据好像加密了,不知道算法解不开。这种东西没有同样的固件备份也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四个空位应该就是 TTL 接口,接上 TTL 上电脑看有没有输出就知道系统有没有启动或者启动过程中的问题 ...

直接PC TX 和PC RX就行?

网友B:
短接数据存储芯片的数据脚,刷机软件就会认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数据存储芯片的数据脚,刷机软件就会认到了。

求如何短接?能教一下吗

网友(2021-08-02):
iroar go吧?我的也是固件升级失败了,你的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如何短接?能教一下吗

好像带flash存储的mp3 mp4才用短接进恢复模式,创新这个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