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炬为USB测试仪显示问题

楼主(2019-05-27):
如图,使用过程中好像有点接触不好,就重新插了一下,结果所有小字显示中为“0”的(用方框框选部分)全变成了竖向长点。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要如何才能解决呢?

网友:
说不定显示屏坏了

网友:
看来这玩意质量不咋地啊,我还准备买一个玩玩的

网友(2020-04-30):
质量差的很,我的用一段时间屏幕直接看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