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充电小风扇拆解,增加一键关机及调整风速

楼主(2019-05-27):
首先承蒙zhqsoft兄的技术指导,再次表示感谢,技术层次解决方案详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502
本帖分享一下增加一键关机的小经验!
原贴关机方案有两个:1个是增加三个原件长按关机。2增加按钮关机。
两个方案各有优缺点,方案一是不改变外观,长按关机,难度是手头没有合适元件要网购,对于电子知识少的人来说稍有困难。
方案二优点是关机方便按一下就关机,零件好找,电路简单链接上就行,难度在于外壳打眼安装按钮。
因为本人手头没有合适元件,另外觉得长按操作不快捷,所以选择了方案二。

这个是改造方案,直接通过按钮短接就可以关机,电路原理请参考上面zhqsoft兄的技术贴

其实电路简单了,开孔要安装一个按键,并且安装后要美观,也要费点功夫

按键开关比较好找,随便找个废旧线路板,废旧mp3,手机上面,家电板子上面都有,外观大同小异,按钮不好找,还要大小合适,颜色协调才行。

经过了无数个白天黑夜的冥思苦想,忽然翻开孩子的小书包,有了惊奇的发现,艾玛!这不就是一排排的按键摆在眼前吗,以前画笔坏了就丢,从未珍惜,这次不能错过了,并且还有合适的颜色,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不会就用这么粗壮的笔帽当按键吧

用美工刀切开取出芯,塑料很软很好操作。看看是不是颜色一样滴。
材料都有了,在哪里打孔安装呢,下面开始研究位置。

找块刚才切下来的废料,上下左右摆放一番,经过仔细对比,发现黑色标识处刚好,不突兀

测量按钮直径5.37,刚好用5.5的钻头开口,开孔位置就不用多说了,厂家都给你出厂时候划好了,对准中间位置,稳准狠,ok!!!

补充:钻孔位置刚好在缺口中间位置,也就是外侧厂家开关标识处中心点,定好位置就可以钻了,建议从里面钻往外钻,从外钻面会有网罩遮挡不太方便。

此处有个隔板影响按键安装

用美工刀切割一部分,高度稍高于线路板高度1mm左右

开关刚好放在刚才切割的位置,用热熔胶固定,找合适的电线焊接红线指示的引脚就行,(图片是焊接过程中,先焊接了一条)。
至此增加小开关工作基本完工了,下面就调整按钮的高度就行

笔帽上面切下的小按钮跟挡板齐平刚好,按钮有点锥形,要从里面往外装,这样刚好不会调出来,注意按钮高度要每次切割1mm慢慢调整,根据自己喜好调整。

至此增加一键关机改造完成。

下面说说增加微风档

此风扇增加微风档也非常简单,只要把R3串接一个20k电阻,或者直接更换为68k电阻即可,因为电路设计原因电压最低就是电池电压3.6v,所以阻值太大也不会降低风速了。

如果此方法还有人嫌风速太高,可以在电机连线上串接一个4007二极管,经过这样改造基本一档就是微风档,二挡是次微风,三挡相当于原来一档,四挡相当于原来二挡三挡的样子,这个凭个人喜好自己调整吧。

经过以上调整,实测一档110mha,二挡150mha,三挡230mha,四挡310mha,经过改造后一档微风档用原机电池续航应该在15小时以上,空调屋子,或者睡觉时候可以一直常开,噪音也不大,适合一整天吹也够用了。

改造分享完毕,来个改造后的风扇摆拍。谢谢! 欢迎互相探讨!

网友:
插楼一下,改的漂亮

网友A:
我买了一个有打嗝声,正常吗

网友:
小按键perfect  非常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有打嗝声,正常吗

不太明白什么样的打嗝声,反正直流风扇都有滋滋的调制噪音,这个噪音来自于直流电机电路发出来的。

网友:
按钮改的不错。浑然一体。

网友:
好贴!!难得一见的好贴!!

网友:
看着改的效果不错

网友B:
这风扇一档风力已经很小了,又几乎没什么声音,还会有改微风档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风扇一档风力已经很小了,又几乎没什么声音,还会有改微风档的必要?

是的,风速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可以不改的,想改的可以参考一下。噪音问题,我手头这个有噪音的,并且还不小的,比交流大风扇都大,有种滋滋的声音,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去年买了两款一款小的中联的,也有滋滋的高频噪音,可能直流风扇通病,另外本风扇会头会晃动造成桌面共振。我已经不太指望用他来乘凉了,晚上噪音确实太大,所以干脆改成一个微风。如果边上有插座,乘凉还是建议交流大风扇,价格差不多,大风扇只有呼呼风声,没有高频噪音。

网友C:
在哪家买的?可以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家买的?可以给个链接吗

爱淘优惠购有坛友推荐,好像现在涨钱了,建议等活动再买。

网友:
改得非常漂亮

网友D:
这么改很不错的说。

网友E:
原装单颗电池,原厂一档,大概能用多少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么改很不错的说。

你的风扇声音大不大?我的一档声音很小,只是风扇会有点抖动。还好你买的是蓝色,我亲戚买的黑色风扇收到就是坏的,电机都断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风扇声音大不大?我的一档声音很小,只是风扇会有点抖动。还好你买的是蓝色,我亲戚买的黑色风扇收到 ...

不大,很安静。我同事买的黑色的也是冲不进去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单颗电池,原厂一档,大概能用多少小时?

具体时间确实没有测试过,只是根据电池容量,电流电压等估算了一下,原电原一档估计应该在5、6个小时左右吧,原来一档电压应该是升压了。

网友:
没买,现在有点想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