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劲牛KN8502充电器

楼主(2019-05-27):
0几的时候买的,记得那时候的傻充充挂了我的充电电池,所以下决心买个贵的.之后没再用充电电池就一直吃灰了

正面,带温度检测.
当时和傻充一对比觉得挺高端的,毕竟什么"电脑智能控制"
还带快慢充,充放电功能

背面

拧开螺丝拿下前盖

牛屎............

主板正面,做工还行吧
五金件不吸磁铁,好评

ksp13 达林顿管,其实就是里面封装了3个三极管.放大倍数要比单个的大很多
ss8050 常用的小功率三极管 SS据说是进口的

78l05 也是常用的5v三端稳压三极管

B772 大功率三极管,带散热片.大概是放电用的

pj358 2运放,不知道和lm358是什么关系
下面黄色的方形电容是第一次看见

散热片后面还有几个元件

整流桥配一只470u的电容

这边的整流给缩掉了

变压器

分量足的铜线变压器,不想现在都缩成铝线了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还可以,智能的

网友:
带牛屎芯片,当时应该还算不错。

网友A:
不算智能充,也就比普通傻充好点,镍镉充电器还是松下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智能充,也就比普通傻充好点,镍镉充电器还是松下的好

那时候的国产当然不能跟现在的智能充相比啦
现在充放电都是全自动的了

网友:
SS8050是一瓦的管子,电流1.5安培。

网友:
竟然不是二极管+电阻。好评

网友B:
头一次见到带老式软封装芯片驱动板,的智能版劲牛充电器。我爸以前买过没保护的傻充,唯一好处不会拒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到带老式软封装芯片驱动板,的智能版劲牛充电器。我爸以前买过没保护的傻充,唯一好处不会拒充。 ...

我也还有个2槽的傻充,那时候镍镉记忆明显,充挂了电池之后就完全吃灰不用了

网友:
和你一模一样 想法也和你一样 觉得高端买的 3年前送亲戚了 没拆开过 SS8050是大芯片 S8050是小心片 这个有些知道有些人不知道,358自然就是LM358喽

网友:
又见牛屎重现江湖

网友:
第三图还以为是罕见高端大气的绿色牛屎,揭开标签一看是再也普通不过的黑亮圆,不过这也是不错的产品,就一电池充电器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2020-07-03):
不算智能充,也就比普通傻充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