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win10家庭版系统崩了,重装专业版后联网激活了?

楼主(2019-05-27):
16年买的VN7 2代,去年因为无法开机院(屏幕完全黑)去售后维修,说是主板坏了,换了个主板,回家使用一切正常,系统是家庭版的,前天晚上开机后系统崩溃,无法恢复,无奈只能重装,还好有16年的从官网下载的安装包,开始安装时,突发奇想选择了个专业版的,跑完程序,重启开机,联网一气呵成,系统自动激活,查命令是永久激活(没有登录微软账号),那么问题来了,一个电脑能同时拥有家庭版和专业版吗?更换的主板是二手的吗?

网友A:
1.批次主板有统一授权,写在bios里,可以看看bios里是否有授权序列号。
2.主板曾经装过专业版并且激活过。
3.返修主板,修好后当良品备件使用。

网友:
2楼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B:
我的笔记本也是!安装WIN10系统!安装好后一看!自动激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批次主板有统一授权,写在bios里,可以看看bios里是否有授权序列号。
2.主板曾经装过专业版并且激活过。
...

不好意思刚看到消息,同一个主板可以同时拥有家庭版和专业版的授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笔记本也是!安装WIN10系统!安装好后一看!自动激活了!

你的也是专业版自动激活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看到消息,同一个主板可以同时拥有家庭版和专业版的授权吗? ...

可以同时存在多个不同授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专业版自动激活了吗?

是的
我当时也没太注意!感觉激活了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存在多个不同授权

好吧,谢啦,将就着用吧,哈哈,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当时也没太注意!感觉激活了就用吧

专业版和家庭版对我来说感觉区别不大,就当是重新做了系统,将就用了

网友C:
oem的系统只区分厂家,不区分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oem的系统只区分厂家,不区分版本

有家庭和专业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家庭和专业版呀

我说的是主板里的激活密钥

网友(2019-06-27):
slic好像只区分win10,win7这种,不会区分具体是家庭版还是企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