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BOSCH 曲線鋸片 T118A T318A T244D

楼主(2019-05-27):
最近折騰東西,搞壞了不少鋸片(以前買二手的),
只好再買一些(買新的)。發現假貨不少。
看來,買二手的比買全新的還真一點啊。

大家都標著HSS,那可怎麼分辨?互相傷害唄。
軟的就是軟的啊。

用原裝的去劃副廠的,明顯感受到了,一下出傷痕。。。
用副廠的去劃原裝的,紋絲不動啊,連鍍層都劃不動。
謝謝光臨!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可快速比较

网友A:
手里没有细齿的,我都是自己用手锯条自己磨

网友B:
这种判断是否高速钢锯条的办法完全不对。现在的高速钢马刀锯条和曲线锯条都是双金属的,就是说,锯条基体是碳钢的,只有靠近锯齿的一小条是高速钢的,所以划出伤痕的部分是碳钢部分,由于要考虑锯条有一定韧性,所以该部分硬度不高,我有很多博世和米沃奇的正品马刀锯条和曲线锯条,均如此。判断是否是假货高速钢锯条,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它锯一下钢材,比如角铁,要打最高速,假货锯一条就钝了,搞不好一条都锯不下来,真货锯几条也没事。

网友:
这锯片可以磨小刀了

网友:
如果用量不是很多,为啥买二手?
不如京东自营了,相对靠谱

网友:
看到划痕了,不知道硬度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判断是否高速钢锯条的办法完全不对。现在的高速钢马刀锯条和曲线锯条都是双金属的,就是说,锯条基体是 ...

谢谢指教,
我的这个锯条很小,
所以估计厂家没有做成双金属工艺了,
我是分别各自用刃部去划对方的身体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没有细齿的,我都是自己用手锯条自己磨

高手,
层主这方法真厉害了,

网友:
这对比也最好用同型号地锯条比较吧,这玩意价格不算贵啊,咋这么多假货啊。

网友:
曲线锯的锯条便宜,随便买了,
便宜的钢软,贵的钢硬,

贵的是圆锯的刀片,

网友:
剛好有些原廠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C:
Metal鋸片 幾年前買的$39 5枝裝, 木鋸片已經忘記多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etal鋸片 幾年前買的$39 5枝裝, 木鋸片已經忘記多少了

查了博世曲线锯条的规格参数,T118A材料是HSS,高速钢,附注是经济效益型,T118AF材料是BIM,双金属,附注是抗碎长寿型。你的39元货币单位是什么,是港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了博世曲线锯条的规格参数,T118A材料是HSS,高速钢,附注是经济效益型,T118AF材料是BIM,双金属,附 ...

$39是港幣買了幾年,現在我想價錢不會差太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9是港幣買了幾年,現在我想價錢不會差太遠.

T118AF现在市场上最低也要人民币7元一支,还是比单一高速钢的T118A贵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18AF现在市场上最低也要人民币7元一支,还是比单一高速钢的T118A贵很多。 ...

幾年來只用一支,不是經常用一支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