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实在被斐讯恶心到了,不能忍,必须刷机。另附Timeout问题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9-05-27):
几年前免费领的斐讯K2P,一直在用,知道官方系统各种弊病,手机上也经常有广告,但是自己懒得动就一直没有刷机。

前几天晚上上网觉得网速很慢,在路由器设置的“终端管理”页面发现有一个叫“共享wifi”的设备连接在路由器上,查了一下mac地址发现是一个oppo手机?自己从没用过oppo手机,这是哪里来的?而且这个“共享wifi”设备的“允许上网”开关居然是灰色的,没法阻止,眼睁睁看它偷网速。在“离线终端”中查看曾经连接过的设备,发现居然特么的有二三十个未知设备曾经连接过???

一开始以为wifi密码泄露了,修改密码之后,发现那个oppo手机又连上了???刚换密码就被破解???这时才觉得其中有诈,上网一搜,发现有人反映5月份斐讯强制升级了路由器系统,强制打开了一个“斐讯共享wifi”的无线网给别人用!原来最近几天wifi列表里那个“斐讯共享wifi”居然特么的是我自己的路由器???我特么的就怒了,偷偷升级系统,还偷偷把我的网络共享给别人用,赚的钱还特么一分也不分给我,这个功能还特么不能关闭???简直太恶心了,虽然路由器是“免费”得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免费,好歹是我拿自己的个人信息换的,而且那799块钱存的那几个月也不是被你们拿去放%贷赚钱了吗?路由器是我的,网络也是我的,居然不经我同意就拿去给别人用,真是太不要脸了,关门倒闭破产了还在祸害人,坚决不能忍。

去恩山查了一下,发现最近被强制升级的这个系统版本必须拆机才能刷,那就拆!不能忍!网上下单了usb转ttl的小板子,然后在恩山坛子里泡了几天恶补刷机知识。收到板子之后立马开刷。

ps.这个帖子不是刷机指导帖,仅仅记录一下自己刷机的过程。有需要的可以去恩山找教程。

版本是A2,适合的系统比较多,最后选了荒野无灯的老毛子(华硕)系统。在恩山研究的时候发现修改系统的几位大侠这几天都不约而同的清空了帖子内容,关闭了自己的网站,据说是收到了斐讯的律师函警告,已经停止更新系统了,更加重了对这个垃圾公司的厌恶。还好恩山的坛友们还有收藏,下载好了系统。然后跟着恩山的刷机帖子一步一步终于搞好了。

这货,硬件还算可以,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拆开两颗螺丝,其他是卡扣

拆开后第一眼

ttl线连接的位置,跟帖子学的,不需要焊接,刷机的时候用手按住杜邦线排针就可以

小板子,四五块钱的东西帮大忙

连接好杜邦线、电源、用网线把路由器跟电脑连接

看别人刷机都比较顺利,需要注意的是要及时按9 ,这个很容易就能搞定

但是按完9,开始刷Breed的时候却出了这样的问题。别人说刷breed过程几秒钟就搞定,都来不及截图,我刷的时候却一直出现这样的Timeout和倒计时重试
一直载入中,字母T一个一个载入,满10个以后又要重新载入。等了好几分钟按着杜邦线的手都麻了还是不行。

试了好几次都是如此。论坛里搜了一下Timeout,发现有人说这个样子可能是网线和电脑的连接有问题。就换了一个LAN口,重新拔插了一下电脑网口的插头,没想到问题解决了,看到最后的Done(完成)心里美滋滋。Breed刷好了其他的就是小case

进到Breed里面了

开始刷系统

完成!
K2P 无线路由器 -

终于不用忍受垃圾原版系统了。

网友A:
能放到网盘里共享吗?breed 和系统这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放到网盘里共享吗?breed 和系统这两个?

被强制升级到22.10.3.38或者22.10.3.40需要用这种方法拆机刷,其他的早一点的系统可以不必拆机。我是跟着这个帖子学的,里面讲的很详细,Breed还有需要用到的软件里面有下载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636761-1-1.html

系统在这里可以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AoUmFK   密码:top7
我安装的是里面K2P文件夹里的K2P_3.4.3.9-099_20181107-1944.trx

网友:
我的K2P刷的A大的官改,一直吃灰,不晓得会不会被强制升级。

网友:
这种赚钱的方法倒是奇特,蹭网好像是非法的,不过人家已经倒了,也没有主体了,可以无所畏惧了。

网友B:
楼主,我的K2需要刷吗?最近网好慢,一直忍者没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K2需要刷吗?最近网好慢,一直忍者没刷。

看看连接的设备里面有没有不明设备啊,如果有名字叫“共享wifi”的设备而且关不掉,那很可能是被强制升级了系统。需要刷机的话就去恩山找教程吧

网友B:
我的K2从拿到手就没动过固件?老版的需要拆机刷吗?

网友C:
我的是博通版的,老是提示升级。怎么搞?小白一个

网友D:
还有这么垃圾的公司,我好在早就全部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K2从拿到手就没动过固件?老版的需要拆机刷吗?

我只知道K2p就算自己不主动升级,只要联网了就会被强制升级。K2具体怎样不清楚啊,去恩山无线论坛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博通版的,老是提示升级。怎么搞?小白一个

去恩山找找吧,我只知道MTK的怎么搞,别的没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么垃圾的公司,我好在早就全部卖了

当年只撸了一个自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K2p就算自己不主动升级,只要联网了就会被强制升级。K2具体怎样不清楚啊,去恩山无线论坛找找吧 ...

谢谢!我去恩山无线论坛找找

网友:
折腾之路开始……

网友:
以前收了个7621千兆路由,后来自己改了512内存,刷个潘多拉做主路由,就是用久了后内存会慢慢变的很少,只有重启后又恢复原来的那样

网友:
这个版本的中继的话 很多id搜不到,简单的话 还是用hanwckf 的nano,占用资源少,也简单

网友:
我买的是K2,用的是长宽,很不稳定,好像没注意到有共享WIFI,是怎样查看呢?

网友:
用不到,200M WiFi都懒得用了,每张手机卡都是不限量,还有不限速的额,攒的软路由都在吃灰。以前的K2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