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DP久量LED小台灯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9-05-27):
家里老人用的一个LED小台灯,平时不常用,闲置久了,不亮了,也充不进电。拿来打开看了一下,充电部分滤波电容爆浆,铅酸电池鼓包,LED灯珠全部损坏。有时间,修复了一下,手头没有2835贴片,还是换F5的LED灯珠,顺便改成锂电池供电,没有加单独的充电板,采用的直接充电。改装后,使用效果还可以。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家里老人用的一个LED小台灯,鹅颈管的。

灯珠全部黑头了,这种铅酸电池供电的,大多采用的阻容降压充电电路,充电电压比较高,在充电时,给LED灯珠供电,很快LED就烧了。

手头没有2835贴片,还是换F5的LED灯珠,2835可提高亮度,可焊接在板子背面。一共19个LED灯珠,2路供电,一路中心7个(红线),一路外圈12个(2线),共负极。小台灯开关采用的2档开关,第一档,红线档亮,第二档全亮。调整红黄线线序,可改变一档亮的灯珠个数(中心7个或外圈12个)。

蓝色电解电容是家里老人后换的。

小台灯采用的二极管降压供电。清理电路板上没用电子元件,红色指示灯没去掉,是用来定位的。

楼主:
采用18650锂电池供电,用了一个18650电池座,方便更换电池,顺便加了锂电池保护板。根据小台灯外壳结构,采用的泡棉胶固定。之所以采用18650锂电池,除了更换方便外,另外一个原因可以当配重,这里只用了一节,如果不用电池座的话,可以用2节18650电池。

充电口使用的3.5mm DC接口,固定架使用的是以前装修剩下的高分子阻燃贴板,粘合剂用的101快干胶。这个位置加个4056充电板也挺合适的,出于自放电和通用性的考虑,现在手里大多改装的锂电池供电的小电器,采用3.5mm DC接口直接充电。

保护板用的是前阵子拆的鼓包德赛代工的华为C8650手机锂电池DC8650L125。

充电使用改装的3.5mm DC接口LG锂电充TC-110C,充电电流500mA。

相关链接:
拆一块德赛代工的华为C8650手机锂电池DC8650L125
拆雅格LED充电式手电筒YG-3147改锂电池供电
拆雅格LED充电式手电筒YG-3208改锂电池供电
使用LED液晶屏背光灯条改装手握发电式手电筒并改锂电充
阻容降压充电式手电筒改锂电充

网友:
灯珠竟然全烧了,安慰,坐等后续

网友:
这种是长时间不用,铅酸报废,充电时打开开关,阻容降压充电的电压很高,电瓶又坏了不能吸收高峰,于是3倍高压加到灯珠上,瞬间就烧了,好多充电手电筒都是这样报废的

网友A:
这个坏基本上全挂,改后当应急灯还是不错的

楼主:
附旧版截图
拆雅格LED充电式手电筒YG-3147改锂电池供电

拆雅格LED充电式手电筒YG-3208改锂电池供电

使用LED液晶屏背光灯条改装手握发电式手电筒并改锂电充

阻容降压充电式手电筒改锂电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坏基本上全挂,改后当应急灯还是不错的

一般是停电时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18650锂电池供电,用了一个18650电池座,方便更换电池,顺便加了锂电池保护板。根据小台灯外壳结构, ...

建议用两块多钱带保护的充电板来改装

网友:
电池保护板可以不用装,灯不亮了自然就充电了,不会过放的

网友C:
我有几个LG的这个剪线充电器。。。怎么玩啊?

网友:
铅酸长期不用就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两块多钱带保护的充电板来改装

加4056充电板也挺合适的,出于自放电和通用性的考虑,现在手里大多改装的锂电池供电的小电器,采用3.5mm DC接口直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个LG的这个剪线充电器。。。怎么玩啊?

LG TC-100C 旅行充电器改锂电池万能充
将输出线的黑色线(1针)和白色线(3针)接在一起,做为输出负极;输出线的红线(2针)做为输出正极,即可为锂电池充电。
调整R20(4701/4.7K)、R21(6801/6.8K)阻值,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增大R20或减小R21,可提高输出电压;减小R20或增大R21,可降低输出电压。输出电压=2.5*(1+R20/R21)
调整R11(棕红金金/1.2)阻值,可以改变输出电流;调整R11阻值,由1.2欧电阻更换到0.5欧,输出电流可达800mA。

网友:
这个拆修成本好高,除了外壳内里几乎全换了。
如果应急给老人使用,还是碱性电池方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LG TC-100C 旅行充电器改锂电池万能充
将输出线的黑色线(1针)和白色线(3针)接在一起,做为输出负极; ...

非常感谢
!!!

网友:
设计不合理,我见过有的塑料手电筒,当开关打开灯亮的时候充电电路是断开的,充电的时候开关必须在关的位置,充电指示灯才亮,电路才能充电。那真是个良心的牌子,但不记得是什么牌子,好多年前见过的

网友:
月野兔MM真能折腾啊

网友D:
这种灯珠的散热不行

网友:
谢谢分享。。。。这草帽灯珠,还是换成贴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珠的散热不行

草帽头灯珠功率小,省电,发热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