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一个HP瘦客户机电源,顺便看看品牌机的结构与做工

楼主(2019-05-27):
弟弟家的电脑,突然间滋滋响,无法开机,然后就没动静了
先查电源,电源体积不大,沉甸甸的

标称输出并不大,但绝不差于市场上动辙标400W的电源

开拆

好紧凑

扒开青壳纸

拆下风扇

还有一块小板

一级EMC滤波电容下面还压着个螺丝,而这个电容还是粘在机壳上的

做工不错

小板

还有个指示灯

还是主动式PFC

简单测了一下,主动PFC驱动管击穿,保险熔断

买来的件

MOS管为拆机件,质量有保证

买的保险比原来的细,帽扣不进去,需要焊

装壳

通电,电源提示灯亮起

空载测各组电压正常,准备装机

装机后又出现原来的故障现象,电源滋滋响,电脑无法开机,继续修

目测主滤波电容冒翔

有胶粘着,位置所限,还得拆掉保险管才能除胶

主滤波电容拆下来了,是用黄胶带缠着的

420V120u,主动式PFC需要耐压高于400V的电容

完全干涸了

左上角那个是海信电视电源板上拆下来的主滤波电容,长一些,装不进去,右边是新买的,这种体积的只能买到450V100u的最接近的了

容量还有缩水,不知耐压有没有缩水

准备装回去

空间正好

也用704粘好

松香用得多,没有洗板水

串灯泡通电,祈祷着电容别放烟花

指示灯再次亮起,各组电压正常

装回去,顺便展示一下这个小机箱的结构

因体积所限,拆电源需要将机内所有部件都拆下来,才能拿出电源

上面是读卡器

热管散热器,还是很堆料的

光驱、硬盘架

独立显卡

硬盘是免螺丝安装的

光驱也是免螺丝安装的

下面还有一个MD驱动器,但我没见过MD盘

还有1394口

有独立显卡,板载显卡用一个盖子盖住,好像是不允许使用板载显卡的意思

扣上前面板

和我的Micro-ATX机箱比比,虽然我的机箱大一些,但我的机箱是可以安装Micro-ATX主板的,而这个小机箱只能装ITX主板

位置关系,实际上我的机箱要大一些

弟弟家的显示器是VGA接口的,所以带了个这东西

试机正常,我的显示器也是VGA接口

青色电源灯,黄色硬盘灯,也很漂亮

进系统正常

装好外壳,完工

谢谢观赏

网友:
品牌机的做工不错

网友:
电脑淘汰的太快了 不过机器很新不错不错

网友:
电容离散热器太近,估计这是干枯的原因

网友:
用料还是很扎实,修电源很折腾人的。

网友:
电容被散热片的热量烤干了,再说OST也是传说中的爆浆王,不爆才怪呢
后面换上去的电容应该包几层胶布,以加强绝缘,原来包胶布不是没道理的。

网友:
换钽电容怎么样?这么大容量耐压的钽电容,估计不少大洋

网友:
704是黑色的?

网友:
表示拆了一个惠普服务器上的电源,单个输出12V63A不知道干嘛用比较好

网友A: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拆掉独显以便于提高整机性能。。。。哈哈

网友:
哎,我4个电源坏了都不会修,附近没有修理电器的地方

网友B:
看主板颜色的话这货应该是有年头了吧

网友:
这台就是普通的台式机,不是瘦客户机。

楼主:
我买这管是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拆掉独显以便于提高整机性能。。。。哈哈

拆掉独显可以提高整机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主板颜色的话这货应该是有年头了吧

估计也有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