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叮咚A1x电源接反通电无反应维修记

楼主(2019-05-27):
两年前在京东话500多买了叮咚A1x,其音质在智能音箱里面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之前用车载1寸高音头换了两个1寸全频,高音进一步得到大幅改善。

前段时间突发奇想给它改一个锂电池供电,由于疏忽,接错了电源极性,致使音箱电源电路烧毁,通电无反应。

昨天正好有空闲,准备研究一番,看看能否修好。

仔细检查,发现接口板上一个mos管严重烧毁,其他地方没有异样。

没有拍照片,借用一下网络图片指示损坏MOS管位置,mos管已烧毁,看不清型号。

找来一个ADSL猫,拆下电源部分的mos管通过飞线连上去后,通电开机满血复活。

如果有人感兴趣,我抽空再拆开补拍照片。

PS:锂电池电源改造开始准备用三节串联来供电,后来发现,2节串联也能正常工作,只是音量稍小一点。

网友:
开局一张图,剩下全靠谱

楼主:
连烧掉的mos都懒得拆了,直接飞线焊了个上去。

网友:
最好有个详细指示图,方便后来的人搜索指引

网友(2020-12-19):
怎么解绑?  和恢复出厂设置啊

网友(2021-05-20):
换高音喇叭,要加分频器么?

网友(2023-03-20):
这个音响现在停服了。可能有办法刷机呢。这个音响效果真的很好,不想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