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师们帮忙看一下494加场效应管改可调

楼主(2019-05-27):
创联500w12v电源改可调。。

以前改1个明纬电源按师傅们的教程成功啦!电压0v起调,电流0A起调,没自激声音。个人认为还行。
这两天,有一个创联500w12v   494芯片        场效应管。    改不了,网上没教程,摸索后电压0v起调可调。    1. 调电流无反应。2.自激声音大。3.风扇也不转了。

楼主:
场效应管型号1RFP460

494三极管拆启动电阻,这一步没拆。场效应管没教程,不知道拆哪里?
主要问题1.启动电阻怎么拆?
            2.494供电拆哪里?风扇要会转。   ( 辅助供电接哪里?)
            3.调电流接哪里?
先谢谢老师、师傅、大神们啦!

楼主:
辅助电源,把494芯片12脚直接断开,接494芯片12脚处行不行?

楼主:
这板子自带双电源,我把辅助电源拆下,原电路恢复了。调3---0V以下不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