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微型逆变器拆解图

楼主(2019-05-27):
只拍照了内部线路板图片做工挺好的,全部采用防水设计的黑胶已经去除了,就是拆了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A:
这板子真不错,要研究一下把他利用起来

网友B:
那个防水的接口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真不错,要研究一下把他利用起来

想做个逆变器来着,但是没有成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防水的接口叫什么

这是太阳能板的专用插头

网友C:
头次见这东东,那些灰色蓝色的方块元件是电容器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做个逆变器来着,但是没有成功呀

我感觉这不是个逆变器,像MPPT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这不是个逆变器,像MPPT控制器.

是太阳能发电专用的微型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次见这东东,那些灰色蓝色的方块元件是电容器么?

可能是,有的也不是

网友(2019-11-12):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有的也不是

enphase M250???

网友(2020-06-18):
比一些大牌的要简单

网友:
输入多少,输出多少呢

网友:
这是逆变器?没有看到输出端或输入端。

网友(2023-09-24):
能用上尼吉康电容的板子应该不差,量一下输出多少伏?

网友:
要是有电路图和详细解读就更好了,谢谢楼主的展示。

网友(2024-07-15):
这玩意好像是并网的,在检测相位之前不会输出;要是能改成离网的就好了

网友:
看着做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