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松下N标的节能灯National EFS15E27 15W

楼主(2019-05-27):
咸鱼看到的,六块一支十个一盒包邮,对N标的松下一直有点情节,就买下了,少废话上图:

数码之家神器比较大小。

一盒十只装。

单只灯管外包装,没找的哪里生产的。

灯管用瓦楞纸板保护。

灯泡外观

灯头不吸,铝的吧,颜色又不像。

灯管特写

沿着缝隙用指甲撬就能打开,卡扣不是特别紧。

电路板背面一个贴片整流桥,再就是几个贴片电阻电容。

正面肉还可以。

能看到火线端引出线有一个热缩管包裹的保险。

松下105度400V10uF的电容

这个不知道是啥,也是松下的。

变压器,灯丝引出线是绕在接线柱上的。

独石电容应该。

高压瓷片电容

两个摩托罗拉的管子。

亮度非常不错,色温也很喜欢。

刚插上去一分钟,14W,0.62的功率因数在节能灯里不知道是啥水平,家里的市电略高啊。

奇怪的是点了将近十分钟,功率降低了,所谓的虚标么?
总的来说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不过电路简单估计没啥灯丝预热之类的保护吧,色温讨喜亮度够用,用在卧室用作台灯最适合不过了吧。
谢谢观赏!

网友A:
现在松下不都是p了啊,n不是早就不用了啊

网友B:
这是90年代的?电容还带japan 这种包装 一股子80年代的味道

网友C:
做工不错,电路有点特别,楼主不介意的话绘一下电路图看看,这个貌似不像普通节能灯,还有个小磁环上面有三个绕组的,就一个大电感?

网友:
给孩子用,护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90年代的?电容还带japan 这种包装 一股子80年代的味道

卖家说是十年前的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松下不都是p了啊,n不是早就不用了啊

卖家说是十年前的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电路有点特别,楼主不介意的话绘一下电路图看看,这个貌似不像普通节能灯,还有个小磁环上面有三 ...

感觉和传统的节能灯内部构造很相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说是十年前的库存。

肯定不是 2007年松下就已经很缩水了 用松下电容的可能性都不大 而且这个银色的电容 大概2004年左右就绝版了 那时电容上早就没有japan字样 印这东西的只有纯进口显像管电视的那个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 2007年松下就已经很缩水了 用松下电容的可能性都不大 而且这个银色的电容 大概2004年左右就绝版 ...

能是假货吗?还是说时间更久远?

网友D:
应该是假的吧 印刷得好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假的吧 印刷得好粗糙

但是看内部做工不错啊,假的里面应该也很糊弄才对啊。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不过始终是淘汰产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是假货吗?还是说时间更久远?

怎么可能是假的

网友E(2020-02-12):
嗯 我看过你的帖子,这确实是松下早期N 标的正规节能灯,做工是松下的风格简单可靠,这是一万小时的产品,很难得,现在的飞利浦无非也才6000小时寿命,松下很良心了,你这是十五瓦的,我咸鱼看了一下 有一家在卖20瓦的 65 一支,真是抢钱了。  你买的多少钱?   这个节能灯没看到PTC 呀,  是不带预热启动的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嗯 我看过你的帖子,这确实是松下早期N 标的正规节能灯,做工是松下的风格简单可靠,这是一万小时的产品, ...

标65的都是想当然定价,自以为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标65的都是想当然定价,自以为是

嗯 本身是库存工业消耗品,卖6-8元正常,想有些情怀可以10元  在高没必要了,LED好的才几个钱,不说LED 曼佳美的 大螺旋23瓦 带预热启动10000小时的无非才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 我看过你的帖子,这确实是松下早期N 标的正规节能灯,做工是松下的风格简单可靠,这是一万小时的产品, ...

十只六十包邮,看电路简单不像带预热启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只六十包邮,看电路简单不像带预热启动的。

嗯 没有看到PTC 不过做工也是可圈可点的,很多松下自家的电容,还有摩托罗拉的三极管么? 用了整流桥堆替代四颗整流二极管,做工不错,只要不频繁启动,我感觉能用十年。

网友:
做工确实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