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有品的素乐电蚊拍 半拆

楼主(2019-05-27):
这几天才上的素乐电蚊拍 价格69元
2000mAh锂电池 TYPE-C充电插口
395nm紫外线 有底座(底座也含TYPE-C充电插口 所以有双TYPE-C插口) 插入底座也可以当灭蚊灯
其它也没什么了 就是好看点 也就是这点才买它

收到后 发现手柄底部三个圆孔触点没对齐 虽不影响使用 但强迫症有点受不了 就拆了
但是最后一点撬不开 怕把塑料卡口搞坏 就没拆彻底 但是那三个圆孔因结构问题还是对不齐

素乐立式电蚊拍p1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770

网友A:
和我10块钱不到包邮买的改锂电池后的电蚊拍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我10块钱不到包邮买的改锂电池后的电蚊拍有什么区别?

假如你技术一分钱不值的话,那么你改完10元还能卖掉的话,那就差距不大了。

其实做工还是有点差距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我10块钱不到包邮买的改锂电池后的电蚊拍有什么区别?

灭蚊灯功能,还有充电底座这些要钱吧?69或许贵了一点,但你拿假货宝那些10块包邮的东西来比,做工还真不是一样的,至少用料肯定比这个差。10块包邮的电蚊拍就是用来充销量赚好评的,按照正常价格卖怎么也得二三十块。楼主还是拆开给大家看看里面的做工吧

网友:
69的话,我觉得还是太贵了

网友:
有点意思啊,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技术一分钱不值的话,那么你改完10元还能卖掉的话,那就差距不大了。

其实做工还是有点差距的。 ...

做工差距肯定有,颜值也更高点。但是在我们大多数垃圾佬看来差距不值差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灭蚊灯功能,还有充电底座这些要钱吧?69或许贵了一点,但你拿假货宝那些10块包邮的东西来比,做工还真不 ...

这个更多的还是颜值,买过不少小米的东西,质量或者说实质上真不行。寿命不见得有10块包邮的长

网友:
贴标签处肯定有镙丝,吹风筒吹了后,小心撕掉标签看看

网友:
69元的应该用ZVS升压器,可以一下干掉苍蝇。电蚊拍的产品,我觉得可更换电池最实用,需要的时候装好电池。

网友:
我本地买的电蚊拍23今年已经第3年了铅酸电池也没坏  塑料也厚实

网友D:
我觉得楼主那个没打开的原因八成是贴纸下面有隐藏的螺丝。二成是因为特殊卡扣,绝对不会是上胶的。楼主可以用电筒往里看看是不是有螺丝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楼主那个没打开的原因八成是贴纸下面有隐藏的螺丝。二成是因为特殊卡扣,绝对不会是上胶的。楼主可以 ...

贴纸是透明的 应该不是贴纸

绿色的地方都撬开了 红色 橙色地方撬不开 橙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纸是透明的 应该不是贴纸

绿色的地方都撬开了 红色 橙色地方撬不开 橙色

你从撬开的地方用手电往里照,看看里面构造,对症的拆吧,

网友:
不过你这电蚊拍厉害,主要是漂亮。一看就高大上,。我买的最高级的只是有个18650电池仓,还能用手机数据线充电,你这充电座都有,充电的时候还可以当做小夜灯。

网友(2020-08-14):
现在的铅酸电池的太多了...

网友:
每年,楼下的垃圾桶那里,都会有几个旧电蚊拍放在边上。拿回来,清洁干净,换成锂电,继续战斗!现在家里已经不需要了,改好的都想去捐了!有时候我不想要但还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我会放到门口公交站的椅子上

网友:
这种不带电量指示灯还是不够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