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尚朋堂桌面风扇各档风速测量

楼主(2019-05-27):
尚朋堂的风扇,坛子里现在很热,大神们各种改造。刚到手的风扇,拆机和改造的帖子就不发了,今天趁着风速仪在手,简单测了下各档风速。供各坛友参考。

测量位置

1档风速

2档风速

3档风速

4档风速

网友A:
没能赶上车,看你们玩

网友B:
其实底座这么小,稳阵 吗?

网友:
有设备就是好,可以各种花式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底座这么小,稳阵 吗?

我的改完两节三洋ga之后很稳。一般改两节电池之后都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能赶上车,看你们玩

我也是,不过已经有两个微风扇,换了服务器拆机风扇电机和钕铁硼,改成USB微风扇,一个静音版,另一个强风版。口袋便携的是共田3寸充电风扇。

网友:
坛友们的设备是各种齐全呀。。我的刚到两天,还没有改什么,电池不耐用,要改的话就是改两节电池,手头的拆机电池又怕容量不行,所以一直没有动手。

网友:
我也改了两节电池之后很稳了,拆机电动车超威的三无绿皮的18650,后来又改了充电电流能达到1A:lol:

网友:
没赶上车啊 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