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X3-55的液晶屏出条纹

楼主(2019-05-27):
刚过保就这样,买乐视真是要慎重。请问有没有适合型号的液晶屏可以更换,厂家维修换个屏要900块。

网友:
很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刚想打算买x40卧室用。

网友:
家里面的乐视x40(三星屏幕)用了3年了,掉下来变形了还在正常用

网友:
我创维55换个屏居然要2000

网友A(2019-12-09):
后来怎么修理的?我家现在也是这种情况。目测应该不是屏幕原因,是不是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怎么修理的?我家现在也是这种情况。目测应该不是屏幕原因,是不是驱动板? ...

可能是逻辑板或者排线的问题,自己拆开动动排线试试,不行的话,买块逻辑板换上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基本上是没得修的。不是说修不好,而是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之前也发生过,还好还在保,报修人之后修理的人看了下说屏烧了,有配件的话一周,没配件可能要2-3月,还好人品爆发不到一周就送回来了!到现在无事!还好屏是保三年的!去年坏还有得修,再坏就要换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