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分享几个某宝的dc座子。全铁的。

楼主(2019-05-27):
坛友想必手里都有几个dc5*2.1的座子。很常见于机顶盒,路由器,光猫的电源输入座都是这个。平时DIY一些电子产品想快速接线都用这个。简单好用。
我用的有拆件的。比如什么淘汰的盒子之类的。
但是做了几个DIY后,发现拆机的座子用完了。就淘宝入了几个。
几个销量大的卖家我都问过,全部都是铁的座子,没有一家是铜的。
我买的还是耐高温的,也不知道能耐多少度高温?250度?还是270度。能被烙铁烫不变形吗?
图三是拆机的。实测7A木有问题,比USB接口的接触电阻还小。7A下稳稳的,温度比USB接口温度还低。

网友:
一块多还包邮,你还想怎样

网友A:
我买0.2元的“纯铜直流电源座DC电源插座”好用的很

网友B:
年初买了几个DC插座,不包邮1.8一个,黄铜的,螺丝垫圈铁的。另配的一元一个的硬壳插头刚测了下是铁的,但足够皮实。
要讲究,就得找质量(价格)好一点的,我换的一个蓝牙耳机的塑料拨动开关,热风枪换的,居然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0.2元的“纯铜直流电源座DC电源插座”好用的很

分享谁家买的。纯铜的我怎么没找到。包邮吗?

网友:
铁的,应该是固定用的,和插排一样,铁螺丝!铁的怎么焊接挂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享谁家买的。纯铜的我怎么没找到。包邮吗?

按“纯铜直流电源座DC电源插座”搜就出来了,但是不包邮

网友:
集分宝也是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年初买了几个DC插座,不包邮1.8一个,黄铜的,螺丝垫圈铁的。另配的一元一个的硬壳插头刚测了下是铁的,但 ...

这个绝对不是纯铜 也是铁的 负极工艺一看就是个铁片 铜的就算是合金铜 也是很厚的 只有铁片是纸一样还辣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年初买了几个DC插座,不包邮1.8一个,黄铜的,螺丝垫圈铁的。另配的一元一个的硬壳插头刚测了下是铁的,但 ...

铜的是铜的,这种就是中间的正极焊接以后,中间的塑料就会软坏了,然后正极针就歪了····

网友:
可以试试立创,或许有质量好一点的品牌货。当然总类较少,价格也可能贵一些。

网友E:
一般是黄铜镀镍,镍是铁磁性的,我买1.2¥10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的是铜的,这种就是中间的正极焊接以后,中间的塑料就会软坏了,然后正极针就歪了···· ...

调温电烙铁还是好用,63/37的焊锡丝熔点183度,其它比例的185-300度才溶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黄铜镀镍,镍是铁磁性的,我买1.2¥10个。

是的。我用拆机的测试,发现有的有弱磁性。
应该就是镍,但不是铁。
铁的吸引力明显大很多。

网友:
一看就是没经验 纯铜一般几毛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绝对不是纯铜 也是铁的 负极工艺一看就是个铁片 铜的就算是合金铜 也是很厚的 只有铁片是纸一样还辣 ...

非常遗憾的告诉你,我刚才摸了下负极片,非常光滑,哪怕是边缘,厚度0.32,雕刻刀也刮了下,和我之前说过的一样,黄铜的,不值钱,我一直就没提过纯铜。没谱的我不会随便发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的是铜的,这种就是中间的正极焊接以后,中间的塑料就会软坏了,然后正极针就歪了···· ...

谢谢提醒,我两把数显T12,一把GOOT烙铁,白猴焊锡丝,焊接时我会缩短焊接时间,好好伺候它,一定会在塑料软化、正极歪向一边前完成焊接工作的。

网友:
关于焊接软化问题,我一般是把空心插头插在上面焊接,用的也是T12,温度估计24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的是铜的,这种就是中间的正极焊接以后,中间的塑料就会软坏了,然后正极针就歪了···· ...

插个公头焊 会好点

网友:
还是老货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