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转载自flickr] 末代Digital alpha server /5800

楼主(2019-05-27):
[转载自flickr] 末代Digital alpha server /5800

我买了一台这个机器,但是...实在战斗成色了,只是能工作而已。借用flickr上老外的图片介绍一下吧。

整机外观,这个造型稳重大方,还是停耐看的。

背面
,从接口布局就看得出来。它根普通PC的结构差不多。

最上面的心跳线插口。
下面串口2 console口1
键盘鼠标

显示器口(有板载显卡)和打印接口

主机型号说明

正面可以开门,打开门里面是硬盘笼子。
下面黑色的一条是诊断灯。

拆掉门

硬盘盖

指示灯面板拆掉

很少见的软驱

DDS2磁带机,Digital自产的,

这个是导风罩

楼主:
硬盘。 SCA接口的,需要硬盘架子

硬盘架子

拆掉了硬盘的主机

打开侧面板,内部构造。

大片的就是CPU板了。  这个机器最高支持2个CPU,但是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都是一块CPU板子。我的机器就是双路466的。跟他这个就这点区别。

一块网卡

都拆卸之后的主板

CPU板细看

网卡,很普通的网卡。这块网卡windows PC也能用。这台机器也支持WIN NT

硬盘背板

主板上的内存

专用的内存。

主板的RTC芯片

主板的引导固件 (ARCH BOOT 系统)

楼主:
其他就没有啥东西了。

这个机器的定位是工作组、小部门服务器。没提供冗余电源、冗余风扇之类的设计。

拆光了的机器架子

冷却风扇和机箱喇叭

这根白色的排线是诊断灯线。

300W 电源 很普通。

没了~~~~~~~~~~~~~~~~~~~~~~~~~~~~~~~~~~~~

这个机器可以装Windows NT (Digital专用的NT版 )系统、 也可支持Digital 自己的VMS 系统。但是我都没有安装介质,你们谁有的话,共享一下。

网友A:
进门看到打印并口和软驱就知道有年代感,内脏还是挺新的。

台湾光宝的电源,90年代不用台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门看到打印并口和软驱就知道有年代感,内脏还是挺新的。

台湾光宝的电源,90年代不用台达? ...

我那台机器是1999年的没老外这个好。也是它这种电源,一样的。

DEC的机器做工非常好,就这么一个小主机三十公斤,金属件贴合的严丝合缝。

网友B:
这电路板做工真是好,好像覆铜很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板做工真是好,好像覆铜很厚

没错!

DEC的机器是我见过所有计算机里头做工最好的。这个机器跟PC server 结构差不多,还看的不明显。您要是能看到以前的DEC VAX小型机,那叫一个结实!跟小保险柜是的。

SUN是最矬的,整个就是一廉价PC机。

网友C:
是mips架构的吗?这种机器装上windows后能否运行dos应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mips架构的吗?这种机器装上windows后能否运行dos应用程序?

Alpha 21164 。 支持到 Windows 2000 beta2。 DOS程序是不行的。

网友(2022-03-31):
引用 楼主:
Alpha 21164 。 支持到 Windows 2000 beta2。 DOS程序是不行的。

Alpha平台的NT,不仅能运行DOS/Windows 3.x程序,还能运行i386的程序(DEC发布的FX!32补丁)。Alpha运行i386比较特别,是通过给处理器载入微码达到的,效率比软件模拟要高得多。

网友D:
cpu散热片不拆开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散热片不拆开看看吗?

很常见的两个螺柱的镀金顶盖CPU跟奔腾差不多,没拆。

你头像这个P5 MCM 的机子我有,9119-590。在老家,没三相电,大修工程烂尾好几年了,机柜已经进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