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今天一早就爆掉一个台式机电源

楼主(2019-05-27):
开机刚到了登录界面,突然“ba”一声,电源炸掉,配电箱漏电开关跳闸
电源拆开,发现有一处有烧坏痕迹。
可能使用环境太潮湿了,积灰尘引起故障

网友:
辅助电源炸了?

那还是值得一修的。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也不是很差。

网友:
安泰克VP系列比较坑爹,从350W到500W,两路12V都是18A的

网友:
辅助电源坏了,没待机

网友:
没搞明白这种半模组电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难道就是为了机箱里根据用电设备的多少可以少布一两组线,增加一些接口。

网友:
使用环境确实差了点,当然,电源也不咋地~

网友:
灰太厉害了,把灰清干净试着修修看

网友A:
潮气大,早该清灰了,太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潮气大,早该清灰了,太脏了。

不知道里面这么脏兮兮的
电源下置,加上放地面,确实够脏

网友:
14年京东买过这安泰克电源,收到看网上评论太差退货了,后买酷冷至尊新战斧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里面这么脏兮兮的
电源下置,加上放地面,确实够脏

副电源损坏,是可以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