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Arduino开发环境搭建的五个备选地址

楼主(2019-05-27):
一、下载安装Arduino IDE(更新到1.8.9)
1、Arduino官网:https://www.arduino.cc/
    下载链接页面:https://www.arduino.cc/en/Main/Software(可能比较慢)

楼主:
2、笔者提供了百度网盘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CFs3m74Eww9yMogIMOBRg),供大家下载,长期有效。

楼主:
3、通过Arduino中文社区链接地址(https://www.arduino.cn/thread-5838-1-1.html) 下载。

二、添加8266开发板及示例
1、打开arduino IDE,文件----首选项-----附加开发板管理器网址-----填上地址(见附录)

楼主:
五个备选地址

http://arduino.esp8266.com/stable/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2.5.2)

http://x.iaoye.xin/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2.5.0)

http://wechat.doit.am/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2.0.0)

https://github.com/esp8266/Arduino/releases/download/2.5.0/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2.5.0)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DFRobot/FireBeetle-ESP8266/master/package_firebeetle8266_index.json(2.3.1)

楼主:
2、工具----开发板-----开发板管理器

3、等待下载完成后,搜索8266,然后安装(非常慢,要耐心)

楼主:
4、将开发板切换到 ESP8266

WeMos D1  CH340

楼主:
NodeMCU Lua V3  CH340

楼主:
5、打开示例

楼主:
6、编译上传测试

WeMos D1  CH340

NodeMCU Lua V3  CH340

楼主:
7、若成功可以看到开发板上LED闪烁。

楼主:
简单强调一下,由于核心网址是国外的,访问的话可能涉及到翻墙,好多同志在使用过程中都遇到了下载错误或无法下载等各种情况,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只需要等网好的情况下多试验几次就好了。

网友A:
一般我在安装目录里面建文件夹portable,这样就可以安装在U盘随处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在安装目录里面建文件夹portable,这样就可以安装在U盘随处带

 具体如何做的?

网友B:
前段用的第一个开发板管理器里就是没有ESP8266,现在试了最后一个有了,感谢分享。

网友:
2点提示

通过Arduino下载的ESP8266的默认路径在当前用户的

C:\Users\<当前用户名>\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esp8266

至于库,最好在Arduino中,指定常用的目录,方便很多(4楼图中的设置,第1个框)。然后,通过arduino下载的库文件,就会在该目录里的一个子目录中。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用的第一个开发板管理器里就是没有ESP8266,现在试了最后一个有了,感谢分享。 ...

谢谢鼓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如何做的?

安装好后,现在目录下新键portable文件夹

然后再下载、升级

然后把整个文件夹放到U盘,就行了,如果觉得文件太大,portable下的staging文件夹可以不要,packages是附加安装包,sketchbook是升级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好后,现在目录下新键portable文件夹

然后再下载、升级

 建了portable文件夹后,IDE不能启动了,又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