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怎么把电脑/录音机的麦克风MIC输入改成线路输入,可以直接外录其他音源

楼主(2019-05-27):
以前很多录音机有MIC输入,但没有线路输入。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一般有麦克风MIC输入,但没有线路输入。

好像可以接个电阻网络,把其他音源的信号衰减下,这样就可以直接用麦克风MIC输入来外录了。。。

网友:
搜一下电阻分压

楼主:
http://diagram.eepw.com.cn/diagram/circuit/cid/113/cirid/135348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 ... 92/info-214401.html

耳机信号去调音台平衡输入衰减线的制作

  随着多媒体电脑的飞速发展,很多会议利用投影仪将笔记本电脑图像信号投向大屏幕的同时,也将笔记本电脑的声音信号送往调音台进行扩音。因投影仪和幕布不是固定安装的,所以每次使用都是经一根30多米长的屏蔽线从笔记本电脑耳机插孔取信号送往调音台的线路输入插孔。
  这样做虽然简单,但因每次均要临时布线,费时费事,又不美观。
  能不能利用主席台通向调音台话筒输入插孔的卡农接口进行传输呢?这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耳机信号是双声道不平衡信号,而卡农头是平衡信号传输,需解决不平衡到平衡的转换;二是耳机信号是较强的音频信号,而话筒输入是微弱的音频信号,需解决信号衰减问题;三是话筒输入传输线中带调音台送出的40V幻象电源,应尽量避免电源短路。经过分析和实验,本人设计了一根如图所示的信号传输线,基本解决了以上几个问题,并且简单可靠、使用方便。其方法是:根据需要取一根3~5米的二芯屏蔽线(较细的那种,因为普通话筒线较粗,不便焊接),一端焊一只φ3.5mm双声道插头,另一端在两芯线上各焊一只0.125W100Ω电阻,电阻另一端都焊到卡农头的信号正端②脚上,将屏蔽线焊到卡农头的信号负端③脚上,再在卡农头②和③脚之间焊上一只0.125W51Ω电阻(卡农头①脚一定要空着不用),然后上好卡农头外壳即可。使用时将φ3.5mm插头插入笔记本电脑耳机插孔,另一端的卡农头(公头)插入主席台下的卡农母头插孔,经合理调节调音台增益,即可和卡农平衡传输的会议话筒插孔混用。其原理也很简单,两只100Ω电阻分别对两声道信号限流,然后又经51Ω电阻对地并联进行衰减后送往卡农头的信号正端②脚,屏蔽线直接接卡农头负信号③端,①端空着不用避免了②、③脚幻象电源对地短路。

  其他音源如MP3、MD、收音机、各种随身听信号均可用此线。如果是单声道信号也可正常传输,只是相当于一个声道的100Ω电阻和5lΩ电阻并联了,衰减量大一些,这样可通过开大音量来弥补。

网友:
串联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双联电位器就行了

楼主:
以前魅族的mp3就是有直接的线路输入口,可以录制成mp3格式。

笔记本现在都很少这个口了
不知道上面电路的阻值有没有问题。

耳机一般是4-8欧
那个51欧的最好用个10欧固定加500欧的可调。

网友:
螃蟹声卡的输入输出接口都可以自定义你不知道吗
任意接口都可以作为任何功能使用

网友:
你这电路是把双声道合并成单声道了。台式机可以设置,但是需要安装主板芯片组的驱动,安装完后要打开程序就可以设置。

网友:
串联一个电容器耦合就可以的
录音电平通过控制面板的"录音设备--麦克风--级别"来调整.
注意要把麦克风增益关闭. 另外增强设置里面所有的麦克风效果都要关闭, 不然会有动态处理和低通滤波而变成通话音质.
如何获得更高信噪比:

尽量把信号源声音调大, 尽量把麦克风的级别调低, 直到录音时可以观察到所录的波形出现削波, 这时候就已经达到最高的录音信噪比了.
然后保持信号源输出电平不变, 逐渐调大录音设备里麦克风的级别, 使得削波时的电平恰好等于录音电平的0dB(或略微高出0dB), 这时候AD的过程信噪比就已达到(接近)最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diagram.eepw.com.cn/diagram/circuit/cid/113/cirid/135348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rt0 ...

这样适合连接专业音频设备提供的平衡信号. 的确不错!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97f ... ml?rec_flag=default

https://wenku.baidu.com/view/97f ... ml?rec_flag=default

这个设计很清晰

网友A:
现在的hd audio 支持插口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hd audio 支持插口自定义

我的怎么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怎么没有啊??

笔记本什么配置   intel还是amd平台,系统xp?win7,ghost版还是安装版?

网友(2019-11-20):
学习了,值得学习的一篇帖子

网友(2020-04-2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中午回家做一条衰减线,测试一下效果。谢谢。

楼主:
找几个电位器就可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diagram.eepw.com.cn/diagram/circuit/cid/113/cirid/135348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rt0 ...

我还看到一个帖子,也是类似的电路,里面用的电阻分别是10K和1K,跟你这个上面的100和51,两者差别这么大!使用效果上有什么区别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