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可调电源的疑问

楼主(2019-05-27):
这种可调电源里面都内置一个高精度电流电压表吗?测出电压跟设定电压几乎丝毫不差呢。

网友:
专业设备和DIY的怎么比?人家都是校准过的

网友A:
看样子是一个33v6a的电源,电压表量程不会太 ,所以误差也不会太大所以就显得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一个33v6a的电源,电压表量程不会太 ,所以误差也不会太大所以就显得比较准确。 ...

这个电源的量程是0-33V,比万用表的2.2-22V档还大哦。目前测的两边数差在0.01V左右,也就UT61E的误差极限而已。假定61E的数是完全准确的话,这电源的精度也达到0.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