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瓶车充电器接反烧了

楼主(2019-05-27):
周末没事电瓶车充电改造了一下。用的锂电池,电池充电口和车身自带的充点口没有接通(怕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拿其他充电器乱插)。现在为了方便使用,决定把它连起来。从一个垃圾品牌充电器上取下输出线,按照线芯颜色就接起来了,侥幸心理想着应该标准是一样的,就没拿表量一下,然后插充电器输出线,“嘭……”,充电器灯不亮了。(“嘭……”时充电器没有接AC交流电,只是充电器输出接电池,测试下能不能检测到电瓶)。充电器拆开大概看了一下没有明显烧毁痕迹。

补上一张背面图片。什么都没有

上电两个指示灯正常,低压侧两电容电压73.5V正常(这个充电器一直输出73.5V)

请问大神这种情况哪儿烧坏的可能大,怎么一个检查思路。请各位大侠赐教另外我这个电池是60V磷酸铁锂,有没有性价比高的充电器推荐,合适的话准备买个备用
看到有人在充电器和电瓶之间借一个整流桥,AC接充电器输出(不用区分正负),+,—接电瓶(这两根线固定),不论充电器怎么插都能正常充电。思路很新颖,实现也简单。有没有哪位坛友试过,效果如何?

网友A:
一张背面的图都没有?

网友:
应该是低压侧的检流电阻和电解电容坏了吧,抛砖引玉

网友B:
背面为什么不拍照,电路板烧掉一截了吧。

网友C:
连反接保护的都没有 烧是必然的  看线路板的保险一定烧了 至于别的 拿个表量吧

网友:
最明显的的358已经烧了,先检查反接时电阻最小的器件,首先集成电路基本都坏,其次电容损坏,最后电阻烧坏。初级烧坏的可能性小点,重点是功率器件保护电路,其次开关控制集成电路(3842).

网友:
楼主是来考大家的吧?测量一下先。再说反面的印版图来个全面的噻。

网友:
楼书上背面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张背面的图都没有?

背面图片已补上。背面光的很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为什么不拍照,电路板烧掉一截了吧。

木有这么严重,

楼主:
以上背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反接保护的都没有 烧是必然的  看线路板的保险一定烧了 至于别的 拿个表量吧 ...

是啊,质量太差了,起码的反接保护都省了

网友:
60V铁锂的性价比高充电器不知道,我用过用料比较好的就扬能

网友D:
我也用的扬能73v10a的,22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的扬能73v10a的,229

有没有拆开看过做工怎么样?

网友:
抱歉,没拆,商品描述还差不多

网友E:
你仔细看那你圈起来的位置貌似是防反接的熔断区,你看看没线那部分是不是反接烧没了!

网友F:
看不到烧坏的地方。  说不定是线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仔细看那你圈起来的位置貌似是防反接的熔断区,你看看没线那部分是不是反接烧没了! ...

厉害呀。是烧断了,铜箔融化了。这个防反接熔断区没弄明白什么原理。那条线竟然能承受正常充电6A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到烧坏的地方。  说不定是线烧断了

线还真是烧断了,原件有没有坏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