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iPhone XR加装原厂被夹电池

楼主(2019-05-27):
咸鱼购得iphone7 smart battery cases 一只遂拆之 。一番折腾点亮后索然无味了 。总的来说 不值得购买 XR都这么重了 背上龟壳接近300g  初衷是防止电池损耗转念 一想手机是拿来用的 用的舒服就行 电池损耗就拆了换吧上锯子割掉 两侧 耳朵拧下钢板螺丝 然后强力插入 XR的菊花

楼主:
理论上搭配这个case 可以获得超长续航 和0电池循环 新iPhone检测到长期使用smart battery case 会将手机电量限制在90
从而避免一直在满电状态

网友A:
我一直在想,买一套原装的背壳电池,取出电路板,装到充电宝里,引出线给手机用多好。

原装背夹电池的协议是先用背夹电池,后用手机电池,这样有利于电池寿命的。

网友B:
作为一个爱国的我,坚决抵制美国人的任何东西【包括苹果】。我只认国产  HUAWEI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爱国的我,坚决抵制美国人的任何东西【包括苹果】。我只认国产  HUAWEI ...

任正非:我家人也用iPhone 别煽动情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想,买一套原装的背壳电池,取出电路板,装到充电宝里,引出线给手机用多好。

原装背夹电池的协议 ...

一样的想法,我也想弄个两万的移动电源改这个电源板,这样手机就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