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清理一对小音箱

楼主(2019-05-27):
邻居大爷拿来的。没有主机。
只有两个箱子了。面板朔料的。
没有面罩了。其它五面刨花板。
这是擦拭后的。看外观4个喇叭,一个低音,两个中音,一个高音。

四个螺丝隐藏在下面。

这个导光条后面是两个LED。

高音假的,连压电的都不是。

这两个就是高音了串联。

直径80MM。

10uf

看看低音直径166MM

一组喇叭线,一组连LED的

朔料的

高音喇叭后的空间不小。

我去,被虫蛀了。

看仔细点。

里面还有这个。

同样被虫蛀了

两个箱子串的电容还不一样。

修复一下吧,

低音的防尘罩只能弄这样了。

去去锈上了点漆

还有点海绵,薄薄的铺了一层。

假高音处用热熔胶再加固一下

按了两莲花头

装好接车机试试

有声就行了,不要求太高。

放在屋外放广告用可以了。

网友A:
外形仿爱华的格林音箱

网友B:
两高音一低音而已,那个假“高音”只能算个装饰了

网友:
爱华就用这种喇叭?外形像爱华。

网友C:
前几天在摊上,见到一对塑壳 KENWOOD的小音箱,一个半后视镜那么大,估计是环绕的那对后置,开60,有人还20,不知道结果如何。

网友:
仿爱华的外观和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形仿爱华的格林音箱

外表没有什么标志,不知啥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高音一低音而已,那个假“高音”只能算个装饰了

好多收录机都是这种假高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在摊上,见到一对塑壳 KENWOOD的小音箱,一个半后视镜那么大,估计是环绕的那对后置,开60,有人还20 ...

要是真健武的箱子,当卫星箱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真健武的箱子,当卫星箱也不错!

应该是正品,本来应该就是在5.1系统里做后置的。我家那套PHILPS5.1后置部分,买了10几年都没开封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高音一低音而已,那个假“高音”只能算个装饰了

头像我看了2分钟。

网友(2020-07-11):
外形很像爱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