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到手拆 这几天很火的9.9 狼蛛电竞鼠标

楼主(2019-05-27):
这几天很红火
卷后9.9
原价39.9的电竞鼠标
还带宏

底部发现四颗螺丝
拆开就一铁片
螺丝还在脚贴底下

拆了螺丝还要把旁边的两翼拆开才能打开
内六角的螺丝
一开始还以为是装饰品

左右键是 华诺的白点
侧键 BOMJS 不认识
引擎是 instant A704C
百度搜不出 厉害了
坦白说 9.9 这个外形还算是有卖点的
但是吹嘘成电竞鼠标就........

网友A:
国产野鸡引擎,其实性能不是关键,这种鼠标引擎一般都是猝死,莫名其妙的损坏

网友:
9.9能用个一年就算了

网友:
以前也买过这个品牌19.9的鼠标,说是电竞争,用了一点都扯不上电竞。首先USB线材很硬,移动不灵活方便。还有一致命的问题,有一定机率会出现开机不鼠标,要动动鼠标电脑才能识别, 才能使用。

网友:
现在的套路就是有个灯就敢说是电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野鸡引擎,其实性能不是关键,这种鼠标引擎一般都是猝死,莫名其妙的损坏 ...

就是查不到这引擎 看到一个这个牌子6系的 据说可以上到1600PID

网友:
现在买鼠标还买带线的?9元左右的无线鼠标一抓一大把,连大牌子都有比如爱国者这些

网友:
9.9带7彩灯+6键没几个了,不象前几年6.9都能买到

电竞什么的只要不是脑子进水就别自行车了

网友(2025-03-24):
这狼蛛怎么看的有些垃圾。。
之前一款仿502的狼蛛鼠标,做工就很不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0251

网友:
一看这主板,很山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