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怪事,主板的HDMI口今天突然无法唤醒显示器的HDMI休眠状态

楼主(2019-05-27):
技嘉B85主板的HDMI口今天突然无法唤醒显示器的HDMI休眠状态,开机、BIOS都是黑屏。同一根HDMI线电脑接液晶电视是好的,显示器接机顶盒也是好的。

换VGA和DVI口就没问题。
谁遇到过说说到底这个锅该谁背

网友:
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

我的小主机接电视不显示,任何反应都没有,但是换其他显示器或电视就显示正常。

而不显示的电视接广电机顶盒,网络盒子都能正常播放。

好奇怪。

网友:
同样的事情我的电脑也发生过
显示器DVI接口接电脑显卡  HDMI接口接PS4
后来有一天发现DVI口接显示器不显示但是显卡VGA和HDMI口接显示器就正常使用显示器DVI转HDMI线接PS4也正常
显卡DVI接别的显示器正常,因为PS4不常玩就把HD贡献给了电脑但是这期间DVI线一直没有拔掉,过了一阵子想玩PS4了就插回PS4点了一下输入切换没想到DVI接口又出现了PC的桌面十分不解

网友:
我的投影机更奇葩。先开机顶盒后开投影就提示没有信号输入。但先开投影再开机顶盒则一切正常~

网友A:
会不会信号输出 和信号接收的EDID信息有关,类似于一个握手信号,多久没有侦测到信号就休眠了,简单来说显示器或者显卡的某个输出口不是一直处在输出或者扫描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信号输出 和信号接收的EDID信息有关,类似于一个握手信号,多久没有侦测到信号就休眠了,简单来说显 ...

这么说应该是电脑方的问题了,没输出那个激活显示器休眠的信号。
但为什么接到平板电视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af9f5a2d482f8b43140a4505.html

关于EDID信息的介绍 分享一下 ...

这么说是显示器的HDMI口的EDID丢失了?那插上机顶盒怎么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