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的黄色键是干吗用的?

楼主(2019-05-27):
不要叫我看说明书,因为这只能说明你没看过UT61E的说明书。
我看了三遍说明书,百分二百肯定上面的确没提到黄色键有什么功能

网友:
黄色键 切转盘上的黄字,蓝色键切转盘上的蓝字

网友A:
这几个按键的功能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按键的功能转换

你标的我都看到,问题这是什么Hz?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标的我都看到,问题这是什么Hz?

交流档位下,按黄色键显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