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拆一个双组份美缝剂专用胶枪

楼主(2019-05-27):
准备拆解的胶枪  塑料材质  这个一般不会赠送  价格不便宜

看一看 胶枪内部的样子

拆解开始  取下一半的外壳   结构一目了然

继续拆 拆的中间组件

看一看细节

拆散的各种附件 有些杂乱

两侧外壳的固定螺丝 不算少的说

看下拆光的外壳

特别说下 组装是有要求的  只有这样才能装上

全贴完  谢谢观赏

网友:
这就叫双管齐下吧

网友:
确实比一般的胶枪要复杂些

网友:
买多点还是会赠送的

网友A:
买两支美缝剂就会赠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两支美缝剂就会赠送了

啊两个就送   啥牌子的  为啥我看的都不送因为太便宜吗

网友B(2019-07-20):
请问还有个小贴片是按在什么位置,怎么没看见有小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还有个小贴片是按在什么位置,怎么没看见有小铁片?

什么小铁皮  没留意  有图没 我回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小铁皮  没留意  有图没 我回忆下

就这个贴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小铁皮  没留意  有图没 我回忆下

胶枪拉不回来,没有这个贴片

网友:
黑色尼龙料容易损坏,早就不用了,还是耐上囧好用

网友C(2019-08-31):
照猛子的拆卸图安装后,可以使用枪挤压胶,但三杆不能退回。怎么办?

网友D:
哥,枪不重要,推荐个美缝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猛子的拆卸图安装后,可以使用枪挤压胶,但三杆不能退回。怎么办?

装的有问题吧  我开始装上也不好用  后来重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枪不重要,推荐个美缝品牌

我没没美缝   淘宝便宜的买点试试  据说这东西效果不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没美缝   淘宝便宜的买点试试  据说这东西效果不佳

一两个月不错,解决不了问题。就怕过个1-2年,全部废了,那重新刮掉,那就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了

网友(2020-03-16):
美缝胶要选择柔性的,'最好选择品牌的,例如德高或当地代理商较多的,淘宝上的一些牌子看着赠品不少其实胶不怎么样,上阿里看看,贴牌代工的多了去了,质量没保证,成本十几块卖大几十。现在的手动双管胶枪比着原来的质量差远了。原来的是哑光黄色,现在是亮光的。重量上轻了许多。原来做建材的

网友(2020-10-12):
这种质量不行的,以前买美缝剂用过一次,当时老板说你才买一瓶胶,不用好的胶枪就行,结果特别费力,后来回去跟店老板换个1百多元的,打起胶来轻松自如。

网友(2022-03-29):
好的胶枪分量重,打胶时省力

网友(2022-07-30):
胶枪分量重,打胶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