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后面接交换机好还是接路由器好?

楼主(2019-05-27):
       网络供应商提供的光猫,破解不了,接口太少了。光猫后面接交换机好还是接个二级路由器好呢?

网友A:
我接的交换机,交换机下再接一台路由器做ap

网友:
将路由的DHCP关闭,然后插LAN口当交换机用,用路由器的WIFI信号好点。

网友:
差不多吧,接路由可以分担部分光猫的消耗例如DHCP WIFI之类的

网友:
光猫后面接交换机好还是接个二级路由器?这要根据自身需要来定,如果光猫有路由功能,只是接口太少了,级联一个交换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的交换机,交换机下再接一台路由器做ap

路由器怎么才能当AP呢?怎么设置?

网友:
光猫当路由用很垃圾的,一般建议是在路由器上拨号,这样子网速能跑满,而且光猫也不容易死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路由器怎么才能当AP呢?怎么设置?

上面不是跟你说了,路由关了DHCP,网线插到LAN口就是AP+有线交换机了。路由器的ip最好改成和光猫一样的网段,ip最后面数字改成254这样就好了,方便随时进路由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不是跟你说了,路由关了DHCP,网线插到LAN口就是AP+有线交换机了。路由器的ip最好改成和光猫一样的网 ...

对滴,就是这么搞。所有设备都在一个网段下,方便使用n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