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充电器

楼主(2019-05-27):
一个镍镉、镍氢的,一个锂电的,不多说,上图
先上镍氢的,正面

背面

拆开来,很简单

电路板另一面,不能再简单了

接着上锂电池的,正面

背面

拆开

电路板翻个身

芯片,这个以前没见过。

还有个相似的板子,也发上来看看

背面

芯片TC3582DA,这个倒是见过好多个

完。

网友:
最后那种容易坏,我以前买过2个都坏了

网友:
两个充电器外壳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自停充和镍氢外壳可以利用下,锂电的大概是单管电源方案空载发热,镍氢的只是限流电阻充电。

网友(2024-11-09):
我买的充电器至少充五个,你这一个充个寂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