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管可替换MOS管吗?

楼主(2019-05-27):
IGBT管可替换MOS管吗?

网友:
没有试过,但我认为不可以,驱动电压电流要求听说不在一个级别。

网友:
两者驱动方式不一样 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A:
IBGT是MOS+TTL复合管,前边照顾灵敏度,后边照顾大电流开关特性
尽管MOS的开通电阻更小,但是没有试过能否代换,不敢盲目的说是OR不是

楼主:
有人说容易烧

网友:
IGBT和MOSFET工作特性不一样,在考虑具体技术细节的情况下,可以用IGBT替代MOSFET.

需要考虑到的问题点:
1)电路的工作频率.IGBT工作频率低,一般25Khz是上限.如果电路工作频率超过IGBT频率上限(以具体管子数据手册为准),不能替换.
2)驱动电路的关断方式,MOSFET可以用零压关断,也可以用负压关断.IGBT只能用负压关断.如果电路驱动电路,只是零压关断,一般不能替代.
3)功率管并联.MOSFET是正温度特性,可以直接并联扩流,而IGBT是负温度特性,不能直接并联.如果电路是多个MOSFET并联使用,不能用IGBT简单替换.
4)电路是否需要开关器件续流二极管.MOSFET自带寄生二极管,IGBT则是另外加进去的.保险起见,只选择带续流二极管的IGBT.
5)IGBT输入电容,要和原电路MOSFET的输入电容接近.这只是考虑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与MOSFET和IGBT特性无关.
6)对过流保护电路,IGBT要求更高.如果没有电路图的话,可以通过短路试验来确定能否替换.

对于常见的简单电路,考虑上述几个因素,就可以用符合功率耐压要求IGBT替代MOSFET.其他未考虑到的因素,请大神们补充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BGT是MOS+TTL复合管,前边照顾灵敏度,后边照顾大电流开关特性
尽管MOS的开通电阻更小,但是没有试过能否 ...

OR   用的很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R   用的很合适

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呵呵呵呵

衡水师傅,请教你一个问题,我家荣事达洗衣机,进水电磁阀220v想更换为管径20的220v电磁阀,因为家里用的无塔供水,原装进水电磁阀进水特别慢,所以想更换一个口径20的电磁阀,进水会快点,这样更换是否合理?长时间使用会不会烧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衡水师傅,请教你一个问题,我家荣事达洗衣机,进水电磁阀220v想更换为管径20的220v电磁阀,因为家里用的 ...

好像没意义,因为水压不足,应该加增压泵

网友:
好像没意义,因为水压不足,应该加增压泵

网友:
可以的。我有一个atx电脑开关,是uc3843的芯片。我为了加大功率把mos管给换成电磁炉的igbt管了。现在还在用的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意义,因为水压不足,应该加增压泵

你好,师傅,洗衣机的进水是从无塔的侧面出水口接的,这个出水口管径比较细,如果我加个管径20的电磁阀,准备从无塔底部排污口管径20的地方接,我主要是考虑管径20的电磁阀和洗衣机进水电磁阀代换以后,会不会把主板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师傅,洗衣机的进水是从无塔的侧面出水口接的,这个出水口管径比较细,如果我加个管径20的电磁阀, ...

按说是没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加不满,那边不停的送电,但是电磁阀会不会过热

网友:
我接触的IGBT是闪光灯里的,控制电压20V以上,比一般的MOS电路高不少。

网友(2023-03-13):
实践出真知,所以…

网友:
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师傅,洗衣机的进水是从无塔的侧面出水口接的,这个出水口管径比较细,如果我加个管径20的电磁阀, ...

不会搞坏主板。
20的电磁阀只是接口尺寸,你需要流量大的电磁阀补足水压低于自来水压的差额~而不是15/20管路阻碍流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搞坏主板。
20的电磁阀只是接口尺寸,你需要流量大的电磁阀补足水压低于自来水压的差额~而不是15/2 ...

现在洗衣服用自来水了,压力够用,就是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