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TYPE-C接口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9-05-28):
如下图,该TYPE-C 6P 母座中是没有D+/D-的,只有CC1/CC2。那么这个母座是不是只能用来传输电流,无法传输数据?如果可以传输数据是不是CC1/CC2可以当做D+/D-使用?
还有一种TYPE-C 6P母座,没有CC1/CC2,只有D+/D-是不是只能传输数据,无法进入PD快充模式?

网友A:
CC1  CC2是不能当D+ D-用的,这种插座只能用于PD快充,不能传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1  CC2是不能当D+ D-用的,这种插座只能用于PD快充,不能传数据

也就是两种6P,一种智能传数据,一种只能快充了,但是这两种引脚间距不一样啊,很讨厌

网友B(2020-07-15):
楼主,问下你找到了吗,我想在电路板上焊接写type-C端子,但只接USB2.0的就可以了,
不过看起来type-C 19pin端子太多脚位了,又不是生产大批量,
以前用的microUSB端子,现在没microUSB线了,就想只接用typec数据线来做和电路板的连接线,
所以问下楼主找到了吗?谢谢

网友(2021-02-05):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下你找到了吗,我想在电路板上焊接写type-C端子,但只接USB2.0的就可以了,
不过看起来type-C 19pi ...

传数据最少要用16p的插头和座子   6p针脚不够

网友(2021-08-13):
这有2针 4针 的,还有多少针的,还真不好买,怎么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