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个翻车的加热台 “手机屏幕分离机”

楼主(2019-05-30):
前几天在安鑫群里抢到的坏加热台,胶带不要钱的,下次发货里面放一卷胶带好了,外面少贴点

拆了两层纸板,加热台真面目  全铝外壳

一只带灯的开关和一只温控表

另外一头是带保险的品字座

插电 开机 显示设置温度90,实际温度30 等了几分钟也没见升高,看来是翻车了

拆开螺丝,翻开上盖

我的心情是拔凉拔凉的 这车祸有点严重了 上盖发现烟熏痕迹

温控器塑料已经烧化了

温控器下面也有烟熏痕迹 看来大事不妙

拆出温控器,标签被安装孔刮花了,但基本能看到接线定义

拆出主板

电路板烧焦了

两只继电器其中一只已经烧成碳,另外一只表面烧化

可怜的继电器,不知道经历了什么酷刑

通过这只上的字符推测烧掉的继电器应该是同型号的,也就是12v的

主要烧了继电器,附带周边的元件都受损,其中220v端的一个安规电容也烧成碳了

还有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12v的滤波电容也受高温影响烧化了外衣 另外安规电容边上的保险电阻烧黑了,但没失效

翻箱找出料板

拆下继电器和驱动三极管

继电器合影

处理电路板,用酒精洗了洗,然后把烧焦的部分铲掉,发现已经整个碳化了

得全部铲干净,否则会漏电的

铲干净后,背面的线路也铲掉了

原来的驱动三极管已经碎了,看到013字符,可能是s90
13

拆下坏件

焊上继电器,飞线中

飞了三根线,两根是220v高压,另外一根是12v线圈的

安规电容没找到尺寸合适的,找了个400v0.1uf的cbb顶上

再次上电开机,温度上去了

确实正常加热了

加热电流1.35安 220v*1.35=297w 约300w 功率不小

原来的线头是胶带包的,胶带也没包好 拆掉

上套管

品字上的端子也包套管,另外补焊了根地线

温度到205度了

丢块板子上去试试 usb可以拿下来了

电阻更不用担心

至此翻车扶正  其实这是一台手机屏幕分离机,加热板上的小孔是吸真空的,把手机屏幕吸住,用钢丝分割的时候不会跑。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的好,翻了车也扶正了。

网友:
挺好的,废物利用了啊!

网友A:
这还修啥,直接换了算了,另外也可以引出继电器驱动外接一个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B:
不错    但是好像还少个带孔硅胶垫 不然可吸不住屏幕

网友C:
真厉害,坏成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还有货不?求个链接

网友:
还好,只是侧翻~

网友D:
这个最高可到多少度?热电偶是K型?电阻丝发热么?

网友E:
就是使用时间长了,继电器的触点发热打火,把外壳都烧了。
看内部空间还不小,不如换个大点的继电器,放在不受热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修啥,直接换了算了,另外也可以引出继电器驱动外接一个固态继电器吧, ...

这么奢侈,才1安多的电流,阻性电流用这种完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但是好像还少个带孔硅胶垫 不然可吸不住屏幕

那个应该算是耗材,不同尺寸的手机要更换不同面积的密封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厉害,坏成这样也能修好

其实也没有很坏,只是看上去好像火灾现场,就是烧了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最高可到多少度?热电偶是K型?电阻丝发热么?

不锈钢发热管嵌在铝板里,原则上不超过4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使用时间长了,继电器的触点发热打火,把外壳都烧了。
看内部空间还不小,不如换个大点的继电器,放在 ...

这个继电器动作很频繁,控制器带dip算法,温度接近设置值时,它会多次通断来降低升温速率,所以容易累死

网友:
温控器里面的继电器最好改成固态继电器。
我的那台也是这样坏的。这玩意就不应该用电磁继电器

网友:
要是我就改成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可以避免后期的故障率

网友:
这翻车扶正牛逼

网友:
气泵都没有,车翻得厉害,如果这样还不如简易恒温台呢

网友:
有技术总还是个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