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琴弦-麦克赛尔MBC-S4MHCN急速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5-28):
一个充电器,可以以很快很快的速度给电池充电,但是需要专用的急速充电电池,否则容易把电池充吐了。

背面一个黑底白字的标签,标明了各种参数,输入电压为100V~240V,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带出国,带去任何地方,因为适应全球电压。

这句话有点吓人,晚上睡着了,来不及取出来怎么办?会不会永远年轻?

这种插头线最好找,苹果充电器是这种,早期的录音机也是这种,我们有个吉利的名字:8字线。

端开后盖,有一个浸水指示贴,一旦有水泡过这里,它就变色了,就不给你保修了。

上盖有各种槽孔,主板的指示灯,弹簧片,开关,固定支撑点,都设计在了上壳里面。

密密麻麻密密十五电子元件,太不环保了,价格还高。
我在小市场买的很便宜的充电器,里面非常简单,价格低,结构简单,唯一缺点就是不安全。

局部放大一下,还是那么多的原件,这要是坏了,多难修。

换个角度看看,还是那么多那么多的各种污染物。

这是一个单片机,负责指挥各部分的工作,领导就是肥,顶属他最肥。像个黑芝麻糖,可惜它不甜,我试过,真的不甜。

最右侧的两个R200是0.2Ω电流取样电阻,利用流经的电流产生电压降,MCU就根据这个电压,来获悉充电电流的大小。

LM324,通用四运算放大器,可以做信号放大器,电压比较器,还能做振荡器,多才多艺的一个芯片,关键是便宜,几十年来,一直在广泛应用。

翻个面,看看正面是啥样子呢?正面都是体积较大的元器件,花花绿绿,看着挺漂亮。

这是充电器的供电部分,由黄色的,蓝色的,黑色的,棕色的,白色的,灰色等元件组成。

这部分主要是EMC电路,就是不让外面的干扰信号跑进来,也不让内部的干扰信号跑出去,(左边墨绿色光溜溜的糖豆是压敏电阻,市电电压超高的时候,会降低内阻,烧断保险,以保护电路,不至于发生危险。)
天蓝色的长方体,就是长得像口香糖那个,会把高频信号短路,不让他们跑来跑去的干扰电路的正常秩序。
右边那个戴着金丝的的元件是共模电感,也是阻止高频电流随意流动的。它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吃的丝窝糖,现在有的地方还有卖,甜甜糯糯的很好吃。

四个耸立在电路板上的金属片是5#电池的负极触点;中间的红色发光二极管是指示充电器工作状态的,像不像我们吃的扭扭糖?只是它更漂亮,应该是山楂味道的。

换个角度,还能看见2跟金属丝触点,是7#电池的负极触点,为了保持弹性,末端绕成了弹簧状,弹性好,不容易失去弹性。
三个高高的绿色元件就是温敏电阻,MCU会根据它来测定电池温度,防止过热爆炸,当温度太高的时候,就会降低充电电流,减少发热。

开始还以为这个天蓝色原件是测温度的,仔细一看是晶体振荡器,是给MCU产生基准时钟信号的。

中间这个开关SW1是镍氢/镍镉电池切换开关。
上面一黑一白两个小方块,就是4条腿的那个,是光电耦合器,光电耦合器的作用就是用低压信号来控制高压,还隔离了高低压区域,,确保安全。

又大又黄的这个,是电磁能量转换器,我喜欢叫它高频变压器,但是书上说是换能电感,但我还是觉得叫做高频变压器比较好记。

左边是一个1000微法的电容,一看容量就知道是给整个充电器提稳定平滑电压的关键部件,叫做滤波电容,电容就像水库一样,电多了存起来,电少了放出去,保证电压平稳,减少波动。
中间那个挤得很难受的小黑方块是场效应管,充当阀门或者开关的作。

一堆密密麻麻零件中最显眼的那个就是整流桥,把交流电压转换成脉动直流电。你找到整流桥了么?

三大件分解完毕,一个壳,一块电路板,还有另一个壳。

学了半天了,大家都饿了,看看我们曾经吃过的那些好吃的吧,虽然望梅止渴,但是更饿了。

网友:
哈哈,lz的帖子有点意思。讲的很详细,充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讲的真好 学习了

网友:
真复杂a,豪电器

网友:
应该发热吧,另外菜有点重复了啊

网友:
充电器用料真足!你是在深圳?吃那么多海鲜

网友:
以前见过一个极速充电器,带电风扇

网友A:
蓝色的是4M陶瓷晶振,现在基本淘汰,了。。。。

我滴妈。这设计有够复杂的,看着MCU风格估计是老司机设计的,一个充电器搞这么高级复杂。

----
刚看了下最后的图,maxcell的,怪不得是老司机,日本人设计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的是4M陶瓷晶振,现在基本淘汰,了。。。。

我滴妈。这设计有够复杂的,看着MCU风格估计是老司机设计 ...

那时候镍氢电池和镍镉电池非常普及,充电器也是发展到极致了。

网友B:
用过一个15A的索尼暴力充,带散热风扇的那种,直接把爱老婆充鼓了,再也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一个15A的索尼暴力充,带散热风扇的那种,直接把爱老婆充鼓了,再也不敢用了 ...

快速充电器要配合专用电池,原机说明书有写的。普通电池承受不住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2019-10-17):
我用的有一个镍氢电池充电器就是这款。连电池一起买的。

网友:
他的稳压管坏了一个,24.5V的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