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电磁炉的心路历程

楼主(2019-05-28):
朋友给了个美的电磁炉我修着玩儿,也没说啥毛病。拿回来插电试机,滴一声伴随一缕青烟就没任何反应了。[偷笑]拆开检查,保险管、IGBT、桥堆三大件都没问题,奇怪!青烟从哪儿来的?再查电压,5V没有、18V没有,300V桥堆和5UF滤波电容上有,但副电源芯片(VIPER12A)的5、6、7、8脚上没有。那就往前查,原来是22欧电阻烧掉皮开路了,青烟就是从这儿冒出来的。手上没有2瓦22欧的电阻,用两个1瓦50欧的拧在一起代换掉,再往后查了一下是什么引起的烧电阻,结果查出VIPER12A的5、6、7、8脚对地(1、2脚)短路,这个IC我有备货,换掉!再通电检查,三大电压都正常了。然后就是放锅烧水试机,烧半天不开,只是微热。上钳表查电流,时大时小来回跳,NND又是间歇加热!于是指定动作~~~换可调电阻(501),再试,一个鸟样!查三个大个头电容,正常,只是2UF的抗干扰电容减小到1.3UF,心想这应该和间歇加热没啥关系,不管怎样还是换掉试试吧,果然还是老样子。再查比较器LM339各脚对地(12脚)电压,TMD没一个是正常的![偷笑]没辙,把主板拆下来一个一个电阻查!正面的色环电阻全挑开一条腿来量,又温习巩固了一遍"黑0棕1红2橙3…",最后查出来阻值都很正常,维修陷入僵局。暂时离开桌子,抽根烟,洗个澡,决定上网找电路图看看,在一个什么广电电器什么网上找到一张相似的(同型号找不到),顺着LM339各个脚往外找,最终找到一个贴片电阻562,应该是5.6K,在路测量十几K,不对!在路测量阻值应该只会小不会大,拆下来测量,开路了!贴片电阻咱是没备货了,直插的找一找吧,翻了一通又没找着5.6K的,只有1K和10K的,那就又是老办法,两个10K拧一起变5K吧!焊上,试机,卧槽!电流9A,赶紧关机,调电位器,经过反复调整,调到8.4A,烧了几锅水,没问题,于是又愉快地把电磁炉拆散了,外壳拿去用洗衣粉刷干净,晾干,装好,上导热硅脂,装盖,完工!睡觉![再见]

网友A:
弄干净看上去还不错哦,老货铜线盘不错,修好了很值

网友:
刷的挺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干净看上去还不错哦,老货铜线盘不错,修好了很值

卖给你换个洗脸盆。

楼主:
我也很意外,没想到刷干净这么新。

网友B:
不会修电磁炉的坛友不是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修电磁炉的坛友不是老司机

报喜不报忧而已,修好的上来发帖,修不好的就不发了。我有好几个搞不定的电磁炉在家里丢着呢,一个美的的MCU烧个洞,主板上线盘接口处也烧个洞。还有个山寨炉电流互感器次级开路,网上都找不到合适的。总之五花八门。

网友C:
即然1k的电阻都找出来了,干嘛不并两再串上呢

网友D:
大哥 我懂得修理原理但是我不敢修电磁炉 炸的话太响了
请问你最后一张图的调电流的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 我懂得修理原理但是我不敢修电磁炉 炸的话太响了
请问你最后一张图的调电流的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

估计是为了控制功率不要太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报喜不报忧而已,修好的上来发帖,修不好的就不发了。我有好几个搞不定的电磁炉在家里丢着呢,一个 ...

实在修不好买万用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然1k的电阻都找出来了,干嘛不并两再串上呢

我本来也想整的精确一些,尽量接近5.6K的,但因为代换掉的是个贴片电阻,安装位置太小了,整4个电阻的话怕引脚太长会碰到旁边别的引脚造成短路。后来想想先试试吧,先把故障修好,到时上淘宝买元件的时候再买几个562贴片电阻回来把它整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 我懂得修理原理但是我不敢修电磁炉 炸的话太响了
请问你最后一张图的调电流的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

就是调主板上面哪个501电位器,让它电流小一些,不要超过它设计的额定功率啊,这个电磁炉标签上写的是2000W,后来发帖之后我又调小了一点点,8.2A,这样刚好是2000W左右。如果想它再耐用些,没那么容易爆IGBT,可以调到8A以下,这样功率就会再小些,加热会变慢一点点,不过用起来几乎没什么感觉,好多修理店就是这么干的,以达到减小返修率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修不好买万用板搞定。。

不修了,哪都是朋友送给我修着玩的,修不好算了。用万能板怕功率不够,还得花钱,以后碰到同型号的坏了再拆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 我懂得修理原理但是我不敢修电磁炉 炸的话太响了
请问你最后一张图的调电流的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

做个串灯泡的工装插座来试机嘛,灯泡亮就拆开检查清楚再试机,不会炸的。还有就是我感觉懂原理懂理论还要亲自动手才能加深理解,巩固理论。

网友F:
楼主的功底扎实,是做家电维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功底扎实,是做家电维修的吗?

不是,我的职业是司机。也没正经学过电子,只是业余兴趣,喜欢鼓捣下这些电器,街坊邻居知道了也经常送我些坏电器玩玩,修得好就修,修不好就扔。别说这个兴趣消磨时间挺好的,经常一埋头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网友G:
我也有个老款格兰仕电磁炉也是低功率运行,拿给朋友修也找不到,自己没技术修这个,老妈子习惯用了,不知楼主给出个主意呗

网友:
还是买个公板换上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个老款格兰仕电磁炉也是低功率运行,拿给朋友修也找不到,自己没技术修这个,老妈子习惯用了, ...

把电磁炉主板拆下来,拍几张照片,整块主板的拍一张,多脚的IC的特写有几个拍几个,要拍清楚上面丝印的文字,然后开一个新帖子把图片发上来,故障描述,这里有好多大神给你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