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的ic99滑轨还是不太行啊,总结滑轨主要会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9-05-28):
今天收到了新版的ic99,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727
试了一下滑轨还是不太好,有卡顿滑动不太顺畅
于是拆开研究了一下滑轨
发现原因主要还是模具的精度不够引起的卡顿和不顺畅

先来看正常的滑轨

第一种是由于外壳整体(两边的长条)和负极接触过于紧密(没有间隙)导致的滑动不顺畅(图就不上了)
这个要么用锉刀把负极磨小一点要么用美工/手术刀把外壳削掉一点点

第二种是外壳上面部分间距和下面部分不一样导致负极划到那里就卡着了(还是模具精度问题)

解决方法是用美工/手术刀斜着切开把空间弄大就好

第三种则是滑轨在安装的时候由于下面的脚被顶着导致突起引起的卡顿(就是模具精度不行,应该多预留一点空间的)

正常的滑轨

有问题的滑轨

解决方法要么把脚剪短弄平突起,要么用一字批/镊子什么的把滑轨突起部分的内侧往上撬直到持平或者略高于突起就好
如果突起太高的话装回去还是卡顿就只能剪脚了

处理过滑轨之后滑动顺畅多了

网友:
IC99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国产的很多产品模具精度很一般

网友(2020-07-20):
这种设计本身就严重缺陷了,我的话直接退货了

网友:
刚入手,还没到货

网友(2022-09-08):
模具精度不够,加工粗糙,缺乏检测。处理过滑轨之后滑动顺畅多了,希望能有用。

网友(2024-05-15):
新版本的是不是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