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华硕演示Prime Utopia概念主板:模块化后I/O面板、7寸OLED触摸彩屏

楼主(2019-05-28):
作为主板行业当之无愧的一哥,华硕在创新方面总是能够别出心裁。台北电脑展上,华硕首次揭露了未来的高端发烧级主板概念设计“Prime Utopia”。

在这种新概念主板上,华硕计划将显卡转移到主板背面,声称可以优化散热设计,那么前边相应区域留出来干什么呢?装一块7英寸的OLED大屏幕,全彩色,而且支持触摸操作,可以显示各种系统状态参数,并能进行实时控制。

供电区域全水冷设计,并有正在申请专利的Hydra Cortex风扇插针,正在和风扇厂商联合定制。

此外,背部IO接口部分采用模块化设计,不同的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比如USB接口数量,比如不同视频输出接口等等。

上述主板设计目前还处于完全的概念阶段,何时乃至是否能够成真还是未知数,但是按照华硕主板一贯特别会玩儿的传统,相信早晚都会给做出来,而且还会有更多更多……

网友:
Computex 2019开幕当天,华硕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新闻发布会,庆祝公司成立30周年。在会上,华硕对外展示了Prime Utopia概念主板,代表华硕对未来高端台式机主板的愿景和愿望。该主板具有一系列功能和增强功能,可充分发挥下一代高端桌面(HEDT)系统组件的潜力。

最突出的特点是主板前面的7英寸OLED触摸屏,可以通过电缆或WiFi连接,这意味着用户可以选择将其放置在哪里来修改设置并监控系统状态。由于传统的PCIe插槽已被7英寸显示屏占用,因此它们已移至主板背面以改善散热管理。显卡产生的热量将与CPU热量分离,以实现无降频性能。

Prime Utopia还配备了一个集成的水冷模块,可以帮助消散供电电路产生的热量,从而获得更好的超频效果。正在申请专利的Hydra Cortex风扇接头可以单独连接和控制多达四个风扇,简化了与CPU水冷散热器的电缆布线。华硕目前正在与风扇制造商和合作伙伴合作开发与Hydra Cortex兼容的风扇。

Prime Utopia还首次引入模块化后I/O,用户现在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系统端口和连接,使其成为迄今为止最灵活的主板。华硕这次展示的演示系统是100%工作原型,华硕仍然没有计划将这个概念变为现实产品。

最后加上来自德国媒体的相关介绍(机翻):
拆分布局为额外扩展插槽留出了更多空间,从而利用CPU和随附平台不断增长的带宽。除了在后面安装显卡外,这款概念主板还在前面悬挂了四个M.2插槽,可实现极快的SSD RAID阵列,具有充足的散热和易于访问的特性。高端系统很少使用这么多M.2插槽,而那些通常会将它们埋在显卡之后,阻碍升级并提高驱动器温度。额外的扩展能力使Prime Utopia面向更加多样化的未来,但灵活的I / O正是推动它前进的原因。该板不是依赖于固定的外部端口布局,而是将静态端口与四个模块化块相结合,使您可以完全定义自己的装机风格。每个模块通过PCI Express连接,完全独立,包含物理端口和驱动它所需的任何外置芯片。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端口模块,并根据需要调整端口数量/类型以满足新的要求。

CPU上方的7英寸OLED监控屏幕 - 新一代Hydra风扇,实现卓越的散热效果
Aura Sync照亮半透明主板护罩,为光滑的外观带来更夺目的 RGB 发光效果。即使关闭照明,护罩的特殊涂料也会根据角度反射不同的颜色。大胆的外壳有助于隐藏额外的布线,并且还可以保护 7“ OLED 显示屏不受外力伤害。这款可拆卸式显示屏采用集成式支架,可舒适地放在桌面上。它可通过电缆或Wi-Fi连接到主机系统并在家中任何位置使用。屏幕可以监控您指定的任何内容,并且还能通过触摸此屏幕来实现开关机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