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何吊扇调速器没接交流电也会产生电压?

楼主(2019-05-28):
首先,家里的公开断开了,零火线都断了,吊扇调速器连接上吊扇后就会产生一个220v的电压,这是为何?

新旧调速器对比,
以前的钻石调速器是中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生产的,现在的是广州电扇厂生产,d标志不一样。

旧的100%铜线,从烧断的那里可以看出。
新的估计是铝线。
电感式和电容式哪个更好?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发现是电笔坏了

网友:
你这个电笔  肯定有问题  不信用手试试  怎么可能有220  要是有的话  在那接个灯泡  电费都省了

网友:
这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也有可能是感应电,零线火线都断了,可是接地还没断呢吧。

网友:
你家发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啊

网友:
这种电笔原来我用过,太虚了

网友:
火线还接着的吧,或者真像楼上说的 电笔坏了

网友:
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为何断电后吊扇调速器还带着强电?这断电的背后是否有隐藏着什么?楼主与吊扇调速器之间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关系?请看CCAV走近科学......

网友:
这类数字电笔,也有带氖泡的,比较可靠直观

网友:
220v采信于那种试电笔,不如再用传统试电笔比较一下,如果区别太大,还是相信传统的吧(其亮度根据经验判断是感应电还是真火线),再就是检查感应电(或漏电)来源。

网友:
电扇上面有个电容,电容上储有220伏电压

网友:
你电笔出问题了,风扇那里什么都没接怎么可能带强电?除非里面有核电池?

网友A:
风扇发电传到调速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发电传到调速器上

应该是电机有剩磁,风吹转起来后有一点点反电动势。或者这款电笔,好像没氖管的老式电笔测量准一些。

网友:
吊扇电容的电压吧

网友:
电感式(电抗器)耐用,电容式不耐用,电容器容易击穿。

网友:
钻石电扇的商标是授权的,几乎所有广州的风扇都是钻石。大厂小厂良莠不齐,这个牌子已经毁了。

网友:
这种电笔测量不准的,用万用表交流档对地测量

网友:
电容残留电压?